大家好,我想配一台电脑,下面是清单,但不知道兼容性好不好,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2008-05-29):
清单如下:
    CPU:INTEL E2180(盒)
    主板:华硕 P5B SE
    显卡:铭瑄 8600GT变形金刚珍藏版
    内存:威刚 红色威龙 1G
    显示器:AOC 913FW
    光驱:先锋 DVR-215CH
    硬盘:希捷250G
    机箱:金河田P4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样的配置好不好,给我点建议。

网友:
CPU:INTEL E2180(盒)
    主板:华硕 P5B SE
    显卡:铭瑄 8600GT变形金刚珍藏版 我觉得MSI的不错
    内存:威刚 红色威龙 2G
    显示器:AOC 913FW 不知道效果如何
    光驱:先锋 DVRW    备份方便
    硬盘:希捷250G
    机箱:金河田P4     要指明是滚轴风扇

网友:
这是无锡电脑城的名字  mengzhidao

楼主:
请问2楼什么是无锡电脑城的名字?

网友:
cpu不要买盒装的,风扇不行
散装的自己配个好的风扇

网友:
华硕低价位的主板最好别买

可以考虑微星  技嘉  映泰等等

网友:
机箱带的电源够用吗?要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
上什么系统?  工作的话建议xp

内存强烈建议用2G的,买2根2G。

显卡可以差一点,内存一定要大!

网友:
主板芯片组是965的,建议用P35的,价格也便宜,性能也强大,也方便以后升级,E2180超频不错,既然选 铭瑄 8600GT变形金刚珍藏版 显卡,建议还是换P35的板吧,
AOC 913FW 显示器据说有暗病,不推荐,AOC显示器代工实力庞大,换AOC其他型号的,或者明基的19寸宽屏,
金河田P4?这个应该是电源吧,老电源,可以换航嘉,富士康的2.2或者2.3版的价位在200以下的实用电源,机箱选个便宜的金河田或者爱国者都可以。
内存要两根单根1G的DDR2800威刚,金士顿,黑金刚,胜创的,300以下,DDR2667也可以,不过与DDR2800价格相差不是很大
铭瑄8600GT变形金刚珍藏版显卡性能好,如果不是游戏玩家的话不推荐买,办公用就找个带集显的P35芯片组主板,不过蛮少,
七彩虹C.P35 X3主板,斯巴达克黑潮BI-100主板很不错,

网友:
同意 zxttgg SDoux 的看法

网友:
楼主兄弟,我跟你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是准备这个配置,明天去看看!

网友:
我只想说2点:
1。内存要大
2。电源要好
其他的只要是06年以后产的都可以随便选!

楼主:
十一楼的兄弟你看好后,告诉我一下情况,谢谢了。

网友:
显卡别用8600GT,你会后悔的.

楼主:
十四楼的兄弟,那显卡用什么比较好?还有就是主板呢?

楼主:
机箱:航嘉的时光之门H301或冷静王钻石版怎么样?

网友:
显卡不要用铭瑄的啊,小心哦!

网友:
我说说我早段时间的一个配置吧,AMD4600+,斯巴达克黑潮BA-100,昂达HD3650神戈,KING MAX DDRII800 1G*2,明基21.6寸,金河田机箱电源,键盘鼠标,共4050。

网友:
8600GT的性和能8800差的何只是一个数量级...我这这边有用8600,实测还远不如2600PRO(无论是画图还是3D游戏).用就用8800以上,D9的如果用N卡也得是7600GT以上级别.

内存1个G能干嘛...最起码2G800以上啊(一定要开双通道,单又性能差距相当的大,特别是INTEL.).

显示器还看中是三星的做工.

(以上基于080531这个时间.5K以下台式机型.)

楼主:
蓝宝石3650海外版的显卡怎么样呢?现在就是显卡和主板确定不下来。

网友:
据说xp只能管理3G内存。
现在的电脑不存在兼容性问题。能插进去的都能用。

网友:
3G内存还不够用吗?

网友:
XP下2G都管不过来!加了跟没加效果差不多...还是用VI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