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架构的资料

楼主(2008-05-29):
我是新手,请马老师给我一些关于单片机架构
的资料或者给我推荐一本基础书籍!

网友:
各个厂及不同型号的单片机架构差别比较大,需要看相关器件手册学习.

对于8位的单片机,大部分采用Harvard结构,即采用双内部总线,程序代码空间和数据空间分开的.而其它差别就比较大了.市场上常用的MSC51,AVR,PIC内部架构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