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SD卡的FAT系统

楼主(2008-05-29):
我想问一下,我用Winhex打开“磁盘编辑器”。打开SD卡对应的“逻辑磁盘机”看到:
(原文件名:SD.jpg) 为什么第二个扇区不是FAT表的?我明明是用FAT16格式,请问是不是理解错了,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候。谢谢

网友:
好好利用本论坛的搜索功能!关于 fat 文件结构的资料很多!

楼主:
我看过了,据我了解,FAT表不是紧跟着第一个扇区吗?

楼主:
哈。。我终于找到FAT表了。谢谢

楼主:
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FAT16中,FAT不是紧跟着DBR的吗?为什么我找到的是在第六个扇区的?

网友:
以前我曾经看过, 资料也是搜的,花点时间。。。
对了, 能否上传你用的winhex的工具, 我用的有时间限制?

网友:
这是 一个重要的FAT数据结构,BIOS Parameter Block structure (FAT12/16)
typedef struct _BPB {
        uint16_t   BytesPerSec;
        uint8_t    SecPerClus;
        uint16_t   RsvdSecCnt;
        uint8_t    NumFATs;
        uint16_t   RootEntCnt;
        uint16_t   TotSec16;
        uint8_t    Media;
        uint16_t   FATSz16;
        uint16_t   SecPerTrk;
        uint16_t   NumHeads;
        uint32_t   HiddSec;
        uint32_t   TotSec32;
} BPB, *PBPB;
注意其中的RsvdSecCnt字段(偏移14),该字段指出保留了多少个扇区,位于保留扇区后的才是FAT表。
从你贴图数据中得出该字段的值为:06,所以你的FAT表在第6个扇区开始的位置。

网友:
免安装版winhex

解压后,运行exe文件即可

楼主:
谢谢ifree64。终于知道为什么FAT表在第6个扇区了。感谢

网友:
【7楼】 not_at_all  ,谢谢, 还有大家

网友(2010-10-19):
标记一下

网友(2016-04-26):
下了个win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