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决定出路--键盘扫描详解(只讲解决方法,无代码)

楼主(2008-05-29):
按键扫描是每个搞单片机的都会遇到的问题,也是一个开发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先从最基本的说起。在此声明,没有代码,也不要向我要代码,也不想穿裤子,如果你看了帖子还写不出代码,那么我只能说你太笨了。。。。。。。。还是那句话,搞开发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代码,代码只是工具
通常的按键扫描程序是这样做的
键盘按下?YES---延时去抖----键盘按下?YES-----确实按下了,按键有效---退出
   NO                           NO
  退出                         退出
很多教材上都是这样写,但这个程序却是误人子第的
问题来了,这个程序不太好用,有时按一下,或按久一点,程序会认为你按了很多次!!为什么???
因为没有判断按键释放,当我们按下键盘时,程序可能已经跑了N个来回了。

好了,我们来个改进版的按键扫描程序
键盘按下?YES---延时去抖----键盘按下?YES-----确实按下了,按键有效---A按键释放?YES--退出
   NO                           NO                                       NO
  退出                         退出                                    返回A
这是大多数人的按键扫描程序,在一般的场合也能用。这个程序比第一个要好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什么?判断按键释放的方法太笨了,如果我们一直按下这个键盘会怎么样?程序在此死等,可能你说我还有中断,但中断处理完了你还得回来傻等!而且其他按键也将被屏蔽。

那么,让我们好好想想该怎么做。。。。。。。(未完待续,欢迎大家跟贴,谈一下自己的解决方法;看有没有同道中人)

继上:
谢谢大家的跟贴,看来同道中人还很多
在这里严重BS一下自以为是老鸟的菜鸟【2楼】 xingcn 星尘  你除了模仿别人的东西还会什么?如果你

有原创的东西就让大家看看。
;=========================================================================================
言归正传,其实楼下很多人都给出了较好的按键扫描程序,但没有人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那么做。
现在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先假设按键平时是高电平,按下后是低电平。也就是按键低电平有效
那么一个完整的按键过程会发生什么?按键输入脚电平变化顺序是  高----》低----》高
                                                          未按键  按下键   键释放
真正的高手看到这里就恍然大悟,后面的基本不用看了。
好的按键扫描程序不是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而是判断按键电平变化的变化顺序是否符合  高----》低

----》高 ,其他的按键电平变化顺序都是非法的 。这是按键扫描的基本原理。那么该怎么来判断呢?
进入按键扫描后,我们可能会扫到高电平,那么就需要判断到底是未按键导致的高电平还是按下后键释

放导致的高电平,这里用一个位变量(取名为键前状态,1=曾经按下,0=未按下)做为标志就可以了;

也可能会扫到低电平,那么需要判断这个低电平是由未按键到按下键得到的,还是扫描之前本来就是低

电平,这里也用一个位变量(取名为键有效1=有效,0=无效)做为标志。好了,下面给一个简单的流程
主程序初始化操作,键前状态=0,键有效=0
                                       按键扫描流程

键盘===高电平----》键有效=1--》A1键盘曾经按下后变成高电平,键盘已释放,复位键前状态=0---》退出
  !           !
  !           --》键有效=0--》未按下---》退出
  !
  !
  !
  !===低电平----》键前状态=1--》键盘曾经按下,现在仍然是低电平--》退出
               !
               --》键前状态=0--》未按下---》A2键盘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置键有效=1,键前状态=1;---》退出

为了突出重点,这个流程没有加去抖处理,想要稳定的效果,必须加延时去抖处理。按这个流程处理按键,响应速度快,
也不会误判。你就是按一天也,不会傻等。按键有效之后,每次只进来看一下就走。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实现真正的模块化
按键处理完全由这个程序控制,不必在其他地方判断按键释放没有。
另外再简单谈一下长按,短按的判断。要判断长按,在按键有效之后(A2处)启动定时器,然后在按键释放(A1处)后判断时
间的长短,大于一定时间算长按。至于组合键盘的处理,在上面的流程上稍加改动就可以实现,等有时间再详谈。

网友:
我一般用第二种方法。
通常情况下,按键过程中除了中断(多数是显示中断这些直观的东西),你还指望程序干别的吗?

网友:
最好是完了,开场白就是菜鸟级的,方案不会有什么价值的。

网友:
稍微用代码表示一下更能说明问题
按键处理的事情的确很多,按下后只处理一次,等待一段时间后连续处理,处理的间隔时间随按住的时间增加而减少,按键的组合,长按和短按,单次和双击,密切关注LZ这些功能是不是都能讲到。

网友:
我的按键是这样处理的
1.读健状态,与上次健状态比较,不同,更新健状态和当前时间,相同则时间不变(或者加一)
2.当前时间与最后一次更新按键时间比较,超出规定时间,则可以判断健已经稳定。
3.与以前比较,就可以进行健处理了。

缺点,用的RAM多,优点,不等待

#include<reg52.h>
#include<keydefine.h>

void ReadKey(void)
{
        byte i,Temp0;
        bit KeyFlag;
        static byte Q0;

        P1 = 0xff;
        Temp0 = ~P1;

        if(Temp0 != Qsw0)
        {
               Qsw0 = Temp0;
                KeyTime = Time20ms;
        }
        else
        {
                if(Time20ms - KeyTime > 3)
                        {KeyFlag = 1;}
        }

        if(KeyFlag)
        {        KeyFlag = 0;

                i = Qsw0 &~Q0 & 0xbb; //健按下
                if(i)
                {
                        if(i & 0x80)        {KeyValue = BryRightKey;}
                        if(i & 0x20)        {KeyValue = AddRightKey;}
                        if(i & 0x10)        {KeyValue = SubbRightKey;}
                        if(i & 0x08)        {KeyValue = ReadPhotoRightKey;}
                        if(i & 0x02)        {KeyValue = LgyRightKey;}
                        if(i & 0x01)        {KeyValue = LightRightKey;}
                }

               i = Q0 &~Qsw0  & 0xbb; //健松开
                if(i)
                {
                   //健松开,处理代码;
                }
                Q0 = Qsw0;
        }
}

网友:
我方法同楼上,也认为这样最好了。这样按键不放时,程序不会在那死循环,只有效一次后,会当作没按键进行处理

网友:
我也贴一段吧,这是我的一个项目中的键盘扫描函数,基于UCOSII的,功能有按下处理一次,连续按住一段时间能连续处理,函数返回键值,键盘扫描是单独一个任务,定时扫描的,在时间上没有大的等待,这样说可以帮助理解

INT8U KeyScan(void)
{
    static INT8U keyrepeat,keyprevalue,times,fastad;
    INT8U KeyOut=0xfb;
    INT8U keyvalue;
    INT8U keyfirst;
    for(;KeyOut!=0x1f;KeyOut=KeyOut>>1)
    {
      KeyOutPort &= 0xf8;
      KeyOutPort |= (KeyOut&0x07);
      __delay_cycles(5);
      keyvalue = KeyInputPort&0x38;
      if(keyvalue!=0x38)
      {
          keyvalue |= (KeyOut&0x07);
          if(keyprevalue==keyvalue)
          {
              if(keyrepeat!=0xff) keyrepeat=0xff;
              else if((keyvalue==KeyLeft)||(keyvalue==KeyRight)||(keyvalue==KeyUp)||(keyvalue==KeyDown))
              {
                  if(fastad==0xff)    //针对调整按键 进行快速按键处理
                  {
                      if(times>=(100/KeyScanDelay)) times=0;
                      else
                      {
                          times++;
                          keyvalue=0xff;
                      }
                  }
                  else if(times>=(1000/KeyScanDelay))
                  {
                      fastad=0xff;
                      times=0;
                  }
                  else
                  {
                      times++;
                      keyvalue=0xff;
                  }
              }
              else keyvalue=0xff;
          }
          else
          {
              keyprevalue = keyvalue;
              keyfirst = 0xff;
          }
          break;
      }
      else keyvalue = 0;
    }
    if(keyvalue==0)
    {
        keyrepeat = 0;
        keyprevalue = 0;
        times = 0;
        fastad = 0;
    }
    else if((keyvalue==0xff)||(keyfirst==0xff)) keyvalue = 0;
    return keyvalue;
}

网友:
键盘扫描不用傻等,只要定时地扫描一次,无论有没按下,都把键值记下。连续几次键值相等,证明按键可靠。

网友:
唉,看程序挺累的,赞同电子油条只讲思路。
1、用计数器去抖动;
2、检测去抖动后键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
就这么简单。

网友:
状态机,马潮老师书上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记号一下,等着看楼主的思路。楼主继续!!

网友:
我目前的做法也和上面说的一样,几次相同后认为有效

网友:
我也说一下我一直用的按键扫描的思路:

定义三个变量:

一个变量PreKey为上次读到的按键电平

另一个变量NowKey为当前读到的按键电平

最后一个变量KeyCode记录的是有动作按键

三个变量运算如下:

PreKey = NowKey;

NowKey = PINx;                             //读按键电平

KeyCode = PreKey ^ NowKey ^ KeyCode;       //运算

只要有按键按下,KeyCode对应的位就大为1,按键弹起后对应的位为0,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进行其他判断.

电路连接:

           PB0 |-------------key0------------|GND
           PB1 |-------------key1------------|GND
           PB2 |-------------key2------------|GND
           PB3 |-------------key3------------|GND
           PB4 |-------------key4------------|GND
           PB5 |-------------key5------------|GND
           PB6 |-------------key6------------|GND
           PB7 |-------------key7------------|GND

修改原因:贴电路图

网友:
顶楼上,我也是用类似的方法。

网友:
顶一下,思路决定出路,就因为这句话~~~

网友:
我的实现,中断,然后处理,随便响应一次按键或连续按键

网友:
具体的方法还是要根据按键的功能来。
对于通用的按键来说,要做到不占用中断及系统时间的同时消除抖动,我常用的方法有:多次读取键值后进行与或运算,需要连_发的话用状态机,不管什么办法,都需要一个时钟节拍,如果能用定时器的话当然很简单,如果没有定时器,那就要估算主函数的最小及最长运行时间,然后把按键扫描函数插在合适的地方。
对于一些特殊功能的按键,比如急停,紧急事件响应等我一般通过施密特触发器接到中断口上来处理。

楼主:
继上:
谢谢大家的跟贴,看来同道中人还很多
在这里严重BS一下自以为是老鸟的菜鸟【2楼】 xingcn 星尘  你除了模仿别人的东西还会什么?如果你

有原创的东西就让大家看看。
;=========================================================================================
言归正传,其实楼下很多人都给出了较好的按键扫描程序,但没有人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那么做。
现在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先假设按键平时是高电平,按下后是低电平。也就是按键低电平有效
那么一个完整的按键过程会发生什么?按键输入脚电平变化顺序是  高----》低----》高
                                                          未按键  按下键   键释放
真正的高手看到这里就恍然大悟,后面的基本不用看了。
好的按键扫描程序不是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而是判断按键电平变化的变化顺序是否符合  高----》低

----》高 ,其他的按键电平变化顺序都是非法的 。这是按键扫描的基本原理。那么该怎么来判断呢?
进入按键扫描后,我们可能会扫到高电平,那么就需要判断到底是未按键导致的高电平还是按下后键释

放导致的高电平,这里用一个位变量(取名为键前状态,1=曾经按下,0=未按下)做为标志就可以了;

也可能会扫到低电平,那么需要判断这个低电平是由未按键到按下键得到的,还是扫描之前本来就是低

电平,这里也用一个位变量(取名为键有效1=有效,0=无效)做为标志。好了,下面给一个简单的流程
主程序初始化操作,键前状态=0,键有效=0
                                       按键扫描流程

键盘===高电平----》键有效=1--》A1键盘曾经按下后变成高电平,键盘已释放,复位键前状态=0---》退出
  !           !
  !           --》键有效=0--》未按下---》退出
  !
  !
  !
  !===低电平----》键前状态=1--》键盘曾经按下,现在仍然是低电平--》退出
               !
               --》键前状态=0--》未按下---》A2键盘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置键有效=1,键前状态=1;---》退出

为了突出重点,这个流程没有加去抖处理,想要稳定的效果,必须加延时去抖处理。按这个流程处理按键,响应速度快,
也不会误判。你就是按一天也,不会傻等。按键有效之后,每次只进来看一下就走。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实现真正的模块化
按键处理完全由这个程序控制,不必在其他地方判断按键释放没有。
另外再简单谈一下长按,短按的判断。要判断长按,在按键有效之后(A2处)启动定时器,然后在按键释放(A1处)后判断时
间的长短,大于一定时间算长按。至于组合键盘的处理,在上面的流程上稍加改动就可以实现,等有时间再详谈。

网友:
楼主,不是打击你

虽然你的共享思想很值得保护

不过,确实你的思路很混沌

在前一段时间,我也仔细的想过按键分析,甚至做梦都在分析流程,基本上也得到你这个HLH状态是一个有效按键

算了,我表达能力不强,你去看看machao的按键状态机吧,思路会很清晰的

-------------------------------------------------------------------------------------------------------

要判断长按,在按键有效之后(A2处)启动定时器,然后在按键释放(A1处)后判断时
间的长短,大于一定时间算长按。

你上面提到的这个关于长按的思路是不正确的:

你的手机长按3秒关机,你一直按着不放,那么它会不会关机呢?

楼主:
你上面提到的这个关于长按的思路是不正确的:

你的手机长按3秒关机,你一直按着不放,那么它会不会关机呢?
;================================================================================
确实是不对,应该在下面的B1处判断
!===低电平----》键前状态=1--》B1键盘曾经按下,现在仍然是低电平--》退出
               !
               --》键前状态=0--》未按下---》A2键盘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置键有效=1,键前状态=1;---》退出

网友:
楼上
你提到的手机关机的情况,确实有时需要考虑,但我觉得不能说楼主的思路是不正确的,其实我觉得楼主的思路挺清楚的啊,我想这里探讨的是一般按键的读取处理
其实按键处理我觉得要按实际情况来处理,不能写一个按键处理模块就应用于不同的应用中去,当然,基于相同的按键实现可以通用.

【2楼】 xingcn 星尘
最好是完了,开场白就是菜鸟级的,方案不会有什么价值的
========================================================
本不想说的,但还是忍不住.
我觉得楼主的这个思想很不错啊,思路决定方向,就算有错误也可以指出,何况我这就觉得这很有价值,至少贴子引来多个人的互相讨论.
你觉得这是菜鸟级,你可以走人不参与,别在这里拉撒,影响大家讨论的热情,方案没价值不是你可以定论的,何况你给大家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支言片语了吗?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181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zzhouyun&bbs_id=9999
这里有键盘程序,不需要刻意的去抖什么的,效率很高,不要和我讨论什么有效不有效,做了n个项目了,都好用,最狠的用这个去检测220V的开关,同样有效,这样写有好处,什么上升下降有效都可以,改下程序就行了,好了不说了,具体好在哪,自己考虑吧

网友:
都牛得很么/////
有新得

网友:
早就知道了 ,书上写的根本不好。

网友:
收藏了,好多好东西啊

网友:
看看vb、vc会有收获

网友:
呵呵!终于被BS了,无所谓,谁让我先BS别人呢!

我是看不管LZ的“详解”,更看不惯LZ的开场白,要“详解”就说点有用的,整什么“未完待续”,浪费时间。

我不是什么老鸟,AVR刚入门而已,我也不会去模仿别人的东西,那样效率太低,基本都是直接拿来用。

原创!!太天真了!难怪中国发展的这么慢。

楼主:
xingcn 星尘

我是看不管LZ的“详解”,更看不惯LZ的开场白,要“详解”就说点有用的,整什么“未完待续”,浪费时间。
====================================
LZ更看不惯你!!!!!!你的时间很宝贵吗,那还来坛子干什么?LZ又没有强迫你看

我不是什么老鸟,AVR刚入门而已,我也不会去模仿别人的东西,那样效率太低,基本都是直接拿来用。
====================================
原来你来坛子是来看别人的东西有哪些是可以被你直接拿来用,明白了。这个贴子没有代码,不能直接拿来用让你用,
让你的效率=0了,所以你不爽;你的工作主要就是 ctrl c 和 ctrl v吧,呵呵。。。

原创!!太天真了!难怪中国发展的这么慢。
====================================
原来是我让中国发展的这么慢,真会抬举人哈。。 但是LZ不买帐。如果我真能决定中国发展的快慢,LZ首先把你扔出中国
哪怕中国发展慢一点也值得。。。。呵呵

还是你厉害多用几下ctrl c 和 ctrl v,把老外的东西般过来,中国就会发展的飞快了哈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键盘解决方案,就提出来大家讨论啊,怎么尽放些臭P出来呢
不要以为装菜别人就会原谅你!象你这种LJ见多了去了

楼主:
本来不想写上面与技术无关的哪些话,但是某些人非要和你讨论非技术问题,我也只有奉陪了.
其实搞技术累了,讨论下其他话题也不错

网友: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不断地查询按钮的状态改变与否。

网友:
13楼】 my_avr

三个变量运算如下:

PreKey = NowKey;

NowKey = PINx;                             //读按键电平

KeyCode = PreKey ^ NowKey ^ KeyCode;       //运算

只要有按键按下,KeyCode对应的位就为1,按键弹起后对应的位为0,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进行其他判断.

KeyCode 的初值为0x00 还是0xff

//思路决定出路
unsigned char GetKeyCode(void)
{
        unsigned char PreKey=0x00,NowKey=0x00,KeyCode=0x00;

        DDR_KEY  &= 0x0f;
        PORT_KEY |= 0xf0;                        //PD4..7 设为输入

        PreKey  =  NowKey;
        NowKey  =  PIN_KEY;                        //读按键电平
        KeyCode =  PreKey ^ NowKey ^ KeyCode;        //运算

        //__delay_cycles(1000);

        PORT_KEY &= 0x0f;                        //PD4..7 设为高阻

        return(KeyCode);
}
想了10多分钟,终于想明白了 感谢    my_avr  的好思路。

最初总是把它当成循环。   总想第2次调用的情况.....       真是越陷越深啊..........

但是感觉如果把  PreKey  定义成局部变量,好象意义不大啊。

网友:
这让我明白了,原来我的程序除了等按键什么都没干!

网友(2008-07-31):
阅下。也来个记号先。
加油!

网友:
你的手机长按3秒关机,你一直按着不放,那么它会不会关机呢?
------------------------------

我的判断是
// 检测到当前按键为开关机 发生KeyDown消息 按键状态稳定时间超出3秒
if ( (Keyboard.Code==KEY_ONOFF) && Keyboard.Down && (Keyboard.Timer>=KEY_TMR_SEC(3)) ){
    Keyboard.Down = false;    // 已经使用KeyDown消息,清除之

    // do something

}

网友:
我也说一下自己的方法。也不贴代码。
我从来不会让单片机在一个地方死循环,这是一个设计前提(当然测试外部电路的时候例外)。
我的测键用定时中断,在中断中会读取一次外部的按键(我一般用20毫秒)。同时在读取按键的模块里面有个静态变量,这个变量一直在保存上一次的状态,当这次的状态如果与上次不同,则保存这次状态并清除一个时间定时器后直接返回(消抖动)。如果状态相同则进行键盘检测,如果时间定时器是0,则表示是首次按键,我会设置一个按键标志(这个标志是为了主程序或者是其他程序模块使用的),然后会对时间定时器加一(程序中会保证这个定时器不会溢出),如果有必要则在时钟计数达到要求的数字后自动重新发送按键按下(重复按键)。在按键放开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标志。当然对于不同的使用状态,我会对代码进行一些剪切,不一定全部实现这些功能。
    以前曾经用PIC12CE518利用一个按钮实现多种功能,用这个518控制了32路输出(用了串并行转换芯片)、四位数码管,用这一个按键实现显示切换、参数设置、参数保存等功能,这里面其实就利用了按键时间检测功能。

网友:
这个问题上,专门的软件人员有话说,其实,网上流行的键盘输入方法,都是一些硬件人员做出来的,说实话,对于软件,我看到的硬件开发人员基本上是外行,不是说会写代码就是一个合格的软件人员,软件的思维方式不经过长时间的思维训练,很难达到高水准,哈哈,Just Talk。

第一次接触嵌入式那会,C51,没有参考任何的程序,花了很少的时间,很好的实现了键盘功能,表扬自己一个!

==================================
【43楼】 ssyniuej
积分:1328
派别:
来自:山东济宁
我也说一下自己的方法。也不贴代码。
我从来不会让单片机在一个地方死循环,这是一个设计前提(当然测试外部电路的时候例外)。
===================================
握手哈,Me too,包括按键,否则程序总是要停顿,总是感觉速度上怎么就让人不爽,不流畅,特别是和人交互的设备。

网友:
想了20分钟,画了2页纸,还是没想明白13楼my_avr的思路:“PreKey^NowKey”应该是检测按键变化,无变化时,PreKey^NowKey = 0x00; 但KeyCode = PreKey^NowKey^KeyCode;是做什么的?
假定初始值都为0x00;有键按下时,NowKey = 0x01,=>KeyCode = 0x01; 接着按键保持,NowKey = 0x01,KeyCode = PreKey = 0x01;
按键放开,NowKey = 0x00,KeyCode = 0x00, PreKey = 0x01(此时,等式右边的KeyCode = PreKey = 0x01)..........

也就是 KeyCode = PreKey^NowKey^KeyCode;式子右边的KeyCode总等于PreKey!
那么,式子简化后就是KeyCode = NowKey!

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
我补充一下:

初始化时,三个变量都为0x00.

每次按键扫描程序(程序没事的时候执行一下,随意):
void ReadKey(void)
{
     PreKey  = NowKey;
     NowKey  = PINx;
     KeyCode = PreKey^NowKey^KeyCode;          //注意:等式左边的KeyCode是本次读按键的结果
                                               //     等式右边的KeyCode是上次读按键的结果
}

                  NowKey      PreKey    KeyCode
按键无变化         0x00        0x00      0x00

按键按下           0x01        0x00      0x01

按着不放           0x01        0x01      0x01

按键放开           0x00        0x01      0x00

网友:
提问:“等式左边的KeyCode是本次读按键的结果,等式右边的KeyCode是上次读按键的结果”可以理解为 “等式左边的KeyCode = NowKey; 等式右边的KeyCode = PreKey ”吗?
那么,KeyCode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只用PreKey 和 NowKey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感谢44楼的认可。因为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都是让键盘在等待,一旦发现有键按下就等待延时(消抖),都成了一些毕业学生的标准做法了。后来发现有个工业上面用的二次表还就这么用!宏昱表,不知道是那位写的程序,真的不怎么样。里面用了个7135,这个才好,逮个7135连续取样16次,这倒没什么,不过采样的时候就忘了显示了,按键也是按照学校所教的那样下来了,所以一旦有个按键坏了,整块表就死了!!
    对于一个可靠点的设计是不允许这样的,外部设备可能会出现问题。但不能让程序对任何一个设备进行等待,否则会造成整个程序全部死掉!
    另外还有一点,一般情况下我中断的代码并不多,大部分中断其实只是完成必须要紧急完成的任务,大部分任务其实是通过一个标志传递到主程序中,由主程序来完成。

网友:
【47楼】 lxx_sea_sky
积分:154
派别:
来自:

1、等式左边的KeyCode 不等于 NowKey,式右边的KeyCode 也不等于 PreKey !!!等式左边的KeyCode等于本次
KeyCode = PreKey^NowKey^KeyCode 运算的结果,等式右边的KeyCode是上次 KeyCode = PreKey^NowKey^KeyCode 运算的结果

2、如果没有KeyCode存在,单纯是PreKey 和 NowKey ,分析一下:

                  NowKey      PreKey    按键结果
按键无变化         0x00        0x00      0x00

按键按下           0x01        0x00      0x01

按着不放           0x01        0x01      0x00

按键放开           0x00        0x01      0x01

可以看到,在"按着不放"和按键放开"的时候按键结果就不对了

网友:
我没表达好。我的意思是“像46楼的表那样”每次运算后,NowKey的值都和KeyCode都是一样的,直接 return(NowKey)不是不也一样吗?

网友:
void keyScan(void)
{
        uchar a;
        a=keyIn;
        a&=0x3f;
        a^=0x3f;
        if(a!=0)  // 当前有键按下
        {
                if((keyFlag&keyNullity)==0)  // 不是无效键
                {
                        keyCount++;
                        if((keyCount&1)==0) {keyFlag|=keyHold;keyCode=a;}//去抖动  + 做有键标志
                        if(keyCount&0x80)  // long key transact 长键处理 +连续长键处理
                        {
                                keyCount-=10;
                                keyFlag|=keyLong;
                                keyTransact();  // 长按键处理
                        }
                }
        }
        else      // 当前无键按下
        {
                if(keyFlag&keyHold) // 但上次有键按下
                {
                        if((keyFlag&(keyNullity+keyLong))==0) // 上次键不是长键和无效健
                        {
                                keyTransact(); // short key transact 短按键处理
                        }
                }
                keyFlag=0; // 清标志
                keyCount=0;
                keyCode=0;
        }
}

用了很多年代码又少ram也少

网友:
回【51楼】 lxx_sea_sky

如果按键有效电平有的是高,有的是低就不一样了

网友:
来个记号先

网友:
终于明白它的妙处了,感谢my_avr的耐心解答。

网友:
【52楼】z4057的代码好漂亮!比用状态机还简洁明了,崇拜啊。

网友:
今天思路相当的混乱, 不过感觉是个好贴, 先MARK一下, 改天思路清晰了,再来整整!

网友:
記號,以後用得着了.再细读....

网友:
我的做法是
64矩阵按键8个口做输入(上拉),8个口做输出,有按键按下时候读到的是低电平,无按键读到的是高电平
1.IO初始化
2.读输入口,判断是否 等于FF,如果等于FF,直接退出按键扫描
3.如果不相等,说明有按键
4.延时20ms
5.循环判断一次 是哪 行按键上有按键,如果多行有按键,说明至少有两个按键按下,甚至更多。记住行号
6.把8个IO输出口,循环输出0,不用输出0的IO口,暂时转换成输入态 判断是哪列 按下的,并记住列号,当然一列上也会有多个按键的可能
7 ,如果按键是有效的 用 按键编号 = 行号 × 列数 + 列号  返回

网友:
稍微搞过一点有限状态机的都不会把这样的问题当问题吧? 太easy了。

网友A:
我的思路,按下后計數寄存器加1----如果計數達30~80(根據程序大小,程序走一遍也相當於延時了,再次進入按鍵程序時就起到了防抖的作用)----清計數器.確認按鍵值和按鍵未鬆開標志,否則就跳出.
下一循環---按鍵如果未鬆開-----跳出 ,如果已鬆開----清未鬆開標志,重新計數確認按鍵.
   設計思想,要求程序不會在某段停留,進入子程序后,相關語句執行完畢馬上跳出,既使你長按按鍵,程序也不會呆在這里死循環,這樣效率才會高.
   書本上和學校介紹的都是延時消抖的方法,我試都沒試過,真搞不懂這些老師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 不要誤人子弟.

网友:
//*******************************************************************
//函数名字; KeyState();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读取按键当前状态
//建造日期; 2008年07月25日
//*******************************************************************
void KeyState(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0;                       //限时记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id = 0;                       //有效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ch = 0;                       //长按标志

        if (valid == True)                                    //是否有效
         {
          if (KeyDown)                                        //扫描按键
           {
          if (reach == False)                               //长按无效
          {
           if (++count > 5)                                //防误记数
           {
            reach = True;                                 //长按置位
            Respond(1);                                   //功能处理
           }
           }
          }
           else
            {
           valid = False;                                    //有效清零
           reach = False;                                    //长按清零
           count = 0;                                        //记数清零
          }
          }

         else if (KeyDown) valid = True;                       //有效置位
}

这是我自己写的单个按键处理函数,每10MS调用一次此函数,长按1S有效,执行长按功能,每按一次只执行一次.已用量产的产品中.

楼主:
没想到我的一块破砖引出这么多精华哈,一个字--顶

网友:
记号,想问一下,如果按下一个按键,当时间长于3S,则按键连按,既每0.3秒加一,这样的功能怎么实现呢,不想傻等!

网友:
52楼的
keyTransact();  // 长按键处理
keyTransact();  // 短按键处理
是不是写具体的按键任务啊
希望52楼的详细解释下。

网友:
68楼所说的功能,我所说过的里面已经实现了。仔细看一下里面就有这部分功能。

网友:
作为一个初学者,被“按键不放程序在那死等”困扰了很久,从个贴学到很多

网友:
回70楼,是处理具体按键功能,这里如是菜单按层处理,不是菜单 按产品的功能处理

网友:
我也把我的按键程序贴上来
和 【65楼】 jeoge  、【52楼】 z4057 思路差不多,感觉用计数延时是理想的按键扫描,程序不会有任何的等待。
在以前也发过这个程序的

把这些代码放入主程序中就可以了
// 查询方式 按键处理
// 实现连续快速 加减 功能
        if (iskeydown)
        {
           if (keyhaveup)
           {// goto theend;
             keydowncnt++;
             if (keydowncnt >= max_kdcnt)
             {
                keydowncnt=0;
                if (iskey_config)
                    {
                      configcnt++;
                          if ( configcnt>=max_cfgcnt )
                          {
                             keyhaveup=false;
                             dealkey(_key);
                          }
                    }
                    else
                    {
                      keyhaveup=false;
                      dealkey(_key);
                    }
             }
                 fastadd=false;
           }
           else if ( allowfastadd &&  (( _key == key_down ) || ( _key == key_up )) )
           {
             keydowncnt++;
                 if (keydowncnt >= max_fastaddcnt) fastadd=true;
                 if  (fastadd)
                 {

                if ( (_key == key_down) && (keydowncnt>=fastdelaycnt) )
                    {
                           keydowncnt=0;
                           dealkey(_key);
                    }
                    else if(keydowncnt >= fastdelaycnt)
                    {
                           keydowncnt=0;
                       dealkey(_key);
                    }
                 }
           }
        }
        else
        {
          keyhaveup=true;
          fastadd=false;
          keydowncnt=0;
          configcnt =0;
        }

网友:
我也发一个,程序简单、好移植,容易实现各种功能,0等待
****************************
key     变量,记忆按键状态,一个按键对应一个变量,具有多种状态,也就是说可以根据不同状态可以运行相应的程序
sw_0    按键按下
sw_1    按键松开
k_time  按键计时(用中断计时,如果不用中断,可以程序循环一次,k_time + = 1 )
****************************
功能:能判断短按、长按、短按LED闪一下、长按x秒后LED常亮、再按解除LED常亮
****************************
        if(key==0) LED_0;                        //指示灯灭

        if(key==0 && sw_0)  { k_time=0; key=1; } //空闲时按下就开始计时
        if(key==1 && sw_0 && k_time>=3) key=2;   //长按到时后(执行相应的程序后再执行key=4)
        if(key==1 && sw_1)              key=3;   //短按松开后(执行相应的程序后再执行key=0)
        if(key==4 && sw_1)              key=5;   //运行长按程序后并且按键松开时
        if(key==5 && sw_0)              key=6;   //长按程序运行完毕再按下时
        if(key==6 && sw_1)              key=0;   //解除长按进入空闲状态

        if(key==2)                               //长按程序
        {
          请在这里添加你的代码
          LED_1;                                 //指示灯亮
          key=4;                                 //请看上面的注释
        }

        if(key==3)                               //短按程序
        {
          请在这里添加你的代码
          LED_1;                                 //指示灯亮
          key=0;
        }

网友:
具体例子

//www.avrdiy.com panxiaoyi
//程序功能:每按键一次,LED闪一下,长按3s后,LED长亮,再按,LED熄灭

#include <mega48.h>                         //时钟 1 MHz

#define  sw_0  PIND.2==0                    //PD2
#define  sw_1  PIND.2==1
#define  LED_0 PORTD.3=0
#define  LED_1 PORTD.3=1

unsigned char key;                          //记忆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k_time;                       //按下后开始计时

interrupt [TIM2_OVF] void TC2_ovf_isr(void) //时间=1MHz/128/255=31ms
{
  if(k_time<255) k_time+=1;
  if(key==0) LED_0;                         //指示灯灭
  if(key==0 && sw_0) { k_time=0;  key=1; }  //空闲时按下就开始计时
  if(key==1 && sw_0 && k_time>97) key=2;    //长按3s后(执行相应的程序后再执行key=4)
  if(key==1 && sw_1)              key=3;    //短按松开后(执行相应的程序后再执行key=0)
  if(key==4 && sw_1)              key=5;    //运行长按程序后并且按键松开时
  if(key==5 && sw_0)              key=6;    //长按程序运行完毕再按下时
  if(key==6 && sw_1)              key=0;    //解除长按进入空闲状态
}

void main(void)
{
  DDRD.3=1;                                 //PD3输出
  PORTD.2=1;                                //PD2上拉
  TCCR2B=5;                                 //TC2时钟128分频/默认是单斜率
  TIMSK2=1;                                 //溢出中断使能
  #asm("sei");                              //全局中断使能
  while (1)
  {
    if(key==2)                              //长按程序
    {
      LED_1;                                //指示灯亮
      key=4;                                //请看上面的注释
    }

    if(key==3)                              //短按程序
    {
      LED_1;                                //指示灯亮
      key=0;
    }
  }
}

网友:
我一般常用的按键函数:
#define  _KEY_GLOBAL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Includes.h"

/*
2003输出控制
JD1     PD5
JD2     PD7
JD3     PC0
JD4     PC1
JD5     PC2
JD6     PC6
JD7     PC7
*/
/*
按键控制输入
KEY1---KEY5   PB2   PB4---PB7
KEY6---KEY7   PD3---PD4
*/

// 0------有新的按键输入 (1:有按键按下 0: 无按键按下  )
// 1------再次进入按键非零键
// 2------
// 3------
// 4------
// 5------
// 6------
// 7------
uchar keyflag=0;
uchar keydata=0;
uchar keydatatemp=0;
/*
keytype 定义此按键是否允许按下之后再次进入
0----单次进入
1----多次进入
keyntercntflag 0---未进入 1---已经进入
*/
// 0----单次
// 1----多次
uchar keytype=0;
// 0----未进入
// 1----已进入
uchar keyntercntflag=0;
uchar keyntercnt=0;

//延长 多长时间进入按键
unit   delaytimekeycnt=0;

uchar keyvaluecnt=0;

/*
0----除湿1
1----加热1
2----除湿2
3----加热2
*/
uchar jd_sys=0;
uchar jd_sys_temp=0;
void init_JD(void)
{
    DDRD|=0x80|0x20;PORTD&=~(0x80|0x20);
    DDRC|=0x07|0xc0;PORTC&=~(0x07|0xc0);
}

void init_key(void)
{
    DDRB&=~0XF4;PORTB|=0xf4;
    DDRD&=~0x18;PORTD|=0x18;

    keyflag = 0;keydata=0;keydatatemp=0;delaytimekeycnt=DELAY_200MS_1;
    keytype=0X00;
    keyntercntflag=0;
    keytype&=~KEYSET;//允许单次进入
    keytype&=~KEYUP;//允许单次进入
    keytype&=~KEYDOWN;//允许单次进入
    keytype&=~KEYLEFT;//允许单次进入
    keytype&=~KEYRIGHT;//允许单次进入
    keytype|=KEYINCREASE;//允许多次进入
    keytype|=KEYREDUCE;//允许多次进入
}

#define BEEPON      PORTC|=0x80
#define BEEPOFF     PORTC&=~0x80
void dealwithout(uchar data)
{
    if((autowork&0x01)==0x00){if(data&0x01)PORTD|=0x20;else PORTD&=~0x20;}
    if((autowork&0x02)==0x00){if(data&0x02)PORTD|=0x80;else PORTD&=~0x80;}
    if((autowork&0x04)==0x00){if(data&0x04)PORTC|=0x01;else PORTC&=~0x01;}
    if((autowork&0x08)==0x00){if(data&0x08)PORTC|=0x02;else PORTC&=~0x02;}
    if(data&0x10)PORTC|=0x04;else PORTC&=~0x04;
    if(data&0x20)PORTC|=0x40;else PORTC&=~0x40;
    if(data&0x40)PORTC|=0x80;else PORTC&=~0x80;
}

void dealwithout2(uchar data)
{
    if(autowork&0x01){if(data&0x01)PORTD|=0x20;else PORTD&=~0x20;}
    if(autowork&0x02){if(data&0x02)PORTD|=0x80;else PORTD&=~0x80;}
    if(autowork&0x04){if(data&0x04)PORTC|=0x01;else PORTC&=~0x01;}
    if(autowork&0x08){if(data&0x08)PORTC|=0x02;else PORTC&=~0x02;}
}
uchar read_key(void)
{
    uchar keyrd=0;
    if(PINB&0x04) keyrd|=0x01;
    keyrd |= (PINB&0xf0)>>3;
    keyrd|=(PIND&0x18)<<2;
    return keyrd^0x7f;
}
/*
keyflag
0x01----新的按键按下
0x02----再次进入按键

按键值存储在keydata当中。
*/
uchar keyisvalue(uchar div)
{
    //允许多次进入的情况
    if((keytype&div)==div)return 1;
    else if((keytype&div)==0x00)
            {
            if((keyntercntflag&div)==0x00)
                        {
                    keyntercntflag|=div;
                    BEEPON; BEEPDELAY = DELAY_100MS;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return 0;
}
void readkey(void)
{
        //按键发生了变动
        if(keydatatemp!=read_key())
            {
            keydatatemp= read_key();
            delaytimekeycnt =DELAY_100MS_1;
            }
        if(delaytimekeycnt==0)
            {
            delaytimekeycnt =DELAY_300MS_1;
                //如果新键值与旧键值不同
            if(keydata != keydatatemp)
                    {
                    // 按键
                keyflag&=~0x02;
                //如果新键值为非0 按键
                if(keydatatemp!=0){
                        // 0------有新的按键(非0 按键)输入跟以前的按键不一样
                             keyflag|=0x01;
                        keydata = keydatatemp;
                                }
                 //如果新键值为0按键
                        else
                                {
                             // 无按键按下
                        keyflag&=~0x01;
                            keydata=0x00;
                        keyntercntflag =0x00;
                        keyntercnt = 0;
                            }
                 }
            //如果新键值与旧键值相同
                else
                    {
                //  4------再次进入按键非零键
                if(keydata!=0)
                        {
                    if(keyntercnt<200)keyntercnt++;
                    keyflag|=0x03;
                        }
            }
            }
}

void dealkeyup(void)
{

}
void dealkeydown(void)
{

}
void dealkeyleft(void)
{

}
void dealkeyright(void)
{

}

void dealkeyset(void)
{

}
void dealkeyincrease(void)
{

}
void dealkeyreduce(void)
{

}
void dealkey(void)
{
    //读取按键值
    /*
        按键值存储在keydata 当中
        按键状态存储于keyflag当中
    */
     if((keyflag&0x01)==0x01)
     {
        keyflag&=~0x01;
        TimeDelayCnt[4] = DELAY_1MIN;
        //uart0putc(keydata);
            /*
           uart0putc(keydata);
           可以用这个检测按键值。
            */
        TimeDelayCnt[3] = 0;
        if(keydata==KEYUP)
        {
            if(keyisvalue(KEYUP))
                {
                dealkeyup();
                    }
            }
        else if(keydata==KEYDOWN)
            {
            if(keyisvalue(KEYDOWN))
                    {
                dealkeydown();
                }
            }
        else if(keydata==KEYLEFT)
            {
            if(keyisvalue(KEYLEFT))
                    {
                dealkeyleft();
                    }
            }
        else if(keydata==KEYRIGHT)
            {
            if(keyisvalue(KEYRIGHT))
                    {
                dealkeyright();
                    }
            }

        else if(keydata==KEYSET)
            {
            if(keyisvalue(KEYSET))
                {
                dealkeyset();
                    }

            }
        else if(keydata==KEYINCREASE)
            {
            if(keyisvalue(KEYINCREASE))
                    {
                dealkeyincrease();
                    }
            }
        else if(keydata==KEYREDUCE)
            {
            if(keyisvalue(KEYREDUCE))
                {
                dealkeyreduce();
                    }
            }
     }

}

void dealwithkey(void)
{
    delaytimekeycnt =  (delaytimekeycnt<=0)?0:(delaytimekeycnt-1);
    readkey();
    dealkey();
    WDR();
}

网友:
在10ms的中断服务后台工作,
有按键时间长度,
按键响应时间,
长按,

我一般是觉得够用了。

不过函数名,和参数 取得不怎么样了,犯了大忌。

网友:
今天比较空闲,把【52楼】z4057的代码改成自己习惯的。试了试,很顺手。

//--Key_count--                        单位: 定时器调用间隔
#define SHORT_DELAY                2
#define LONG_DELAY                        80
#define REPEAT_DELAY                8
//--Key_flg--
#define SHORT_FLG                        _BV(0)
#define LONG_FLG                        _BV(1)
#define RELEASE_FLG                _BV(2)                        //长按和短按松开后的处理标志
#define REPEAT_FLG                        _BV(3)                        //连续按键处理标志

//公有变量
volatile uchar Key_flg = 0;         //在每次处理按键后清零
volatile uchar Key_value = 0;
//私有变量
static volatile uchar Key_count = 0;

void Scan_Key(void)
{
        uchar tmp_key;
        tmp_key = Read_Key();        //读取键值函数,视具体电路而变
        if(tmp_key != NO_KEY)
        {
                if(Key_count == SHORT_DELAY)
                {
                        Key_flg = SHORT_FLG;
                        Key_value = tmp_key;
                }
                else if(Key_count == LONG_DELAY)
                {
                        if(Key_value == tmp_key)        Key_flg = LONG_FLG;
                        else                         {Key_count = 0; Key_flg |= RELEASE_FLG;}
                }
                else if(Key_count > LONG_DELAY+REPEAT_DELAY)
                {
                        if(Key_value == tmp_key)        {Key_count = LONG_DELAY+1; Key_flg |= REPEAT_FLG;}
                        else                        {Key_count = 0; Key_flg |= RELEASE_FLG;}

                }
                Key_count++;
        }
        else
        {
                Key_count = 0;
                if((Key_flg == SHORT_FLG) || (Key_flg == LONG_FLG))
                {
                        Key_flg |= RELEASE_FLG;
                }
        }
        return;
}

网友:
加入OS后用无阻塞的OSTimeDly( )就方便多了,
凑凑热闹,贴一个UCOS下的键盘(4*4)扫描任务

///**************************键盘任务************************///较低优先级
void Key_Scan_Task(void *pdata)
{
INT8U Key,Key_Old;
pdata = pdata;
while(1)
        {
                OSTimeDly(1);
                Key = KeyBoardGeyKey(); //读键值
                if ( ( Key == 16) || (Key != Key_Old) )      //没有键按下  KeyBoardGeyKey()返回16
                                                             //或  读到的键值与上次不一样(按键未稳定)

                        {
                                Key_Old = Key;//记录本次按键
                                continue;   //返回再次扫描
                        }
                //按键处理代码
                。。。。。。。
                        while(1)
                                {
                                Key = KeyBoardGeyKey();                 //读键值
                                if(Key == 16) break;                        //等待键释放
                                OSTimeDly(1);
                                }
        }
}

网友:
众位高手贴了这么多代码,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
好帖子,标记一下。好好学习各家之长。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08-08-30):
标记一下咯~~~

网友:
今天比较空闲,把【85楼】的代码改了一下。

//--Key_count--                        单位: 定时器调用间隔
#define SHORT_DELAY                2
#define LONG_DELAY                        80
#define REPEAT_DELAY                8
//--Key_flg--
#define SHORT_FLG                        _BV(0)
#define LONG_FLG                        _BV(1)
#define RELEASE_FLG                _BV(2)                        //长按和短按松开后的处理标志
#define REPEAT_FLG                        _BV(3)                        //连续按键处理标志

//公有变量
volatile uchar Key_flg = 0;      ////在每次处理按键后不需要清零    ,和85楼的区别
volatile uchar Key_value = 0;
//私有变量
static volatile uchar Key_count = 0;

void Scan_Key(void)
{
        uchar tmp_key;
        static  uchar iskey=0;  //增加一个变量来判断按键释放
        tmp_key = Read_Key();
        if(tmp_key != NO_KEY)
        {
                if(Key_count == SHORT_DELAY)
                {
                        iskey=1;
                        Key_flg = SHORT_FLG;
                        Key_value = tmp_key;
                }
                else if(Key_count == LONG_DELAY)
                {
                        if(Key_value == tmp_key)        Key_flg = LONG_FLG;
                        else                         {Key_count = 0; Key_flg |= RELEASE_FLG;}
                }
                else if(Key_count > LONG_DELAY+REPEAT_DELAY)
                {
                        if(Key_value == tmp_key)        {Key_count = LONG_DELAY+1; Key_flg |= REPEAT_FLG;}
                        else                        {Key_count = 0; Key_flg |= RELEASE_FLG;}

                }
               else  Key_flg=0;
                Key_count++;
        }
        else
        {
                Key_count = 0;
                 if(iskey==1)
                {
                    iskey=0;
                   Key_flg |= RELEASE_FLG;

                 }
                 else
                {
                        Key_value=0;
                        Key_flg=0;
                }

        }
        return;
}
  该程序能分别执行一个按键按下和释放时的程序

网友:
举个例子
define SHORT_DELAY                20000//安实际情况调整
#define LONG_DELAY                40000
#define REPEAT_DELAY
static volatile uint Key_count = 0;
void main()
{
      while(1)
     {
         Scan_Key();
         if((Key_value==SET)&&(Key_flg = =SHORT_FLG))
         {
             set_en();                               //SET键按下时执行,紧执行一次

          }

        if((Key_value==SET)&&(Key_flg = =RELEASE_FLG))
         {
             set_cl();                              // SET键放开时执行,紧执行一次

          }
     }
}

网友(2008-12-01):
思路决定出路,跟一下

网友:
不知道在这里上传资料还有没有意义,不管了,传吧!!是《匠人手记》之一,讲键盘的!

网友:
赚取积分,贴上我的项目中对键盘的处理,需要识别短按键,双击,长时间按键,和非常长时间按键。

 该函数由scheduler调度,10ms执行一次。

void vCOMTOutTimerCnt(void)

{

    /* Key input level changed */

    if (u8OPMMflSymbol != u8OPMMflLastSymbol)

    {

        if(u8OPMMflSymbol)

        {

            /* key pressed, so (re-)start timer */

            u16COMTOutTimer = (U16) 0x00;

            u8COMTOutActive = 0x01;

        }

        else

        {

            /* key released => evaluate timer and send keypress info to BT */

            if(u8COMTOutActive)

            {

                u8COMTOutActive = 0x00;

                if( u16COMTOutTimer>= COM_TIMER_TEN_SECONDS)

                {

                    /* was a very long press */

                    u8COMMflButton |= COM_MFL_BTN_VLONG;

                    u8COMMflKeyQualified = 0x01;

                }

                else if(    (u16COMTOutTimer < COM_TIMER_TEN_SECONDS)

                         && (u16COMTOutTimer>= COM_TIMER_TWO_SECONDS)

                       )

                {

                    /* was a long press*/

                    u8COMMflButton |= COM_MFL_BTN_LONG;

                    u8COMMflKeyQualified = 0x01;

                }

                else if(    (u16COMTOutTimer < COM_TIMER_FIVE_SECONDS)

                         && ( 0x01 == u8COMMflKeyPressed)

                        )

                {

                    /* already one short press seen, so make it a double press*/

                    u8COMMflButton &= ~(COM_MFL_BTN_SHORT);

                    u8COMMflButton |= COM_MFL_BTN_DOUBLE;

                    u8COMMflKeyQualified = 0x01;

                }

                else if(   (u16COMTOutTimer <= COM_TIMER_TWO_SECONDS)

                         &&( 0x00 == u8COMMflKeyPressed)

                       )

                {

                    // was a short press

                    u8COMMflButton |= COM_MFL_BTN_SHORT;

                    u8COMMflKeyPressed = 0x01;

                }

                else

                {

                    /*do nothing */

                }

            }

        }

        /* store new state*/

        u8OPMMflLastSymbol = u8OPMMflSymbol;

    }

    /* check if a key press a qualified */

    /* when time exceed two secend, not possible for double envent*/

    /* so release short presee event */

    if (    ( 0x01 == u8COMMflKeyQualified)

         || (    (u16COMTOutTimer>= COM_TIMER_TWO_SECONDS)

              && (u8COMMflButton & COM_MFL_BTN_SHORT)

            )

       )

    {

        u8COMNewCANMsg |= COM_MFL_MSG;

        u8COMTOutActive = 0x00;

        u8COMMflKeyQualified = 0x00;

        u8COMMflKeyPressed = 0x00;

    }

}

本贴被 modelfl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16:26:02.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9-05-14):
我写程序的方法和结构没有超过10uS的延时子程序:

用一个定时器每100uS中断一次产生一个100uS的标志。

main_loop:
       setb     ie.7                            ;;开启总中断,即EA
main_1ms_work:                                  ;;1ms做一次的事情
       jnb      f_1ms_work,main_10ms_work       ;;有没有1ms的标示
       acall    tim_pross                       ;;时间处理,产生其它时间标示
       acall    led_scan
       acall    toubi_test
       acall    ir_in_test
       clr      f_1ms_work                      ;;做完1ms的事情清掉标志
main_10ms_work:                                 ;;10ms做一次的事情
       jnb      f_10ms_work,main_1s_work        ;;有没有10ms的标示
       acall    key_scan_pross
       acall    key_code_pross

       acall    led_updata_pross
       acall    eeprom_write_pross
       acall    lanquan_run_pross
       acall    music_pross
       clr      f_10ms_work

main_1s_work:
       jnb      f_1s_work,main_loop
       acall    game_pross
       clr      f_1s_work
       ajmp     main_loop

网友:
不赞成有不同的意见就打击别人,可以不发言走人啊

网友:
只用一个变量记录按下时间就可以了,不用什么标志变量

只读一个按键的:
unsigned  char  cnt_key;
if(!(PIND&(1<<0)))  //--低电平有效,PD0是否为低电平
{
  if(cnt_key<50)  cnt_key += 1;
  if(cnt_key==50)
  {
   .
   .
   .
   按键有效
   cnt_key = 55;  //--cnt_key只要大于按下按键有效值,连按时只判cnt_key是否为55
   }
}

网友:
85楼 程序最简单明了 佩服!
只是在最后 if((Key_flg == SHORT_FLG) || (Key_flg == LONG_FLG))  是不是该加个重复标志位 改成
if((Key_flg == SHORT_FLG) || (Key_flg == LONG_FLG)||(Key_flg==REPEAT_FLG))

网友:
看资源和具体情况而定,无定法!

网友:
好东西,MARK
感谢各位网友... ...

网友:
如果有键盘中断的就更简单了。比如非利普和98系列单片机,在IO口为1时设其为0产生中断,当其按下后设其为1产生中断。我有个东西就是这样做的,不要说长按,就是按几天也没问题,还可以做到低功耗,不管按不按,电流都不会超下10UA。其实AVR的外部中断也可以做。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哪有什么固定的方法.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能够沉下去呢。我不想发表什么,顶上去再说。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来学习

网友:
代码来了。主程序采用定时器,1ms扫描一次。如果一个键按下不放1S钟后就以3次每秒的速度返回该键值,相当于快进。
原理图稍后上传,用的是8位LED和键盘共用的。

void KEYBOARD_INT(void)
{
//键盘端口初始化
_PA4=0;
DDR_PA4=1;

_PA0=1;
_PA1=1;
_PA2=1;
_PA3=1;

DDR_PA0=0;
DDR_PA1=0;
DDR_PA2=0;
DDR_PA3=0;

_PC2=1;
_PC3=1;
_PC4=1;
_PC5=1;
DDR_PC2=0;
DDR_PC3=0;
DDR_PC4=0;
DDR_PC5=0;
}

//键盘读取
unsigned char KEYBOARD_ON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KEYBOARD_INT();

asm("nop");
asm("nop");
asm("nop");
    temp=PINA&0X0F;
    temp=temp|(0XF0&((PINC&0b00111100)<<2));
    temp=~temp;

_PA4=1;

return(temp);
}

//键盘值处理
//DATA[0]        键盘实际返回值
//DATA[1]   键盘按住时连续返回值
//DATA[2]        键盘中间存储用
//DATA[3]   键盘延时计数
//DATA[4]   键盘按住时延时一秒用

void KEYBOAR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KEYBOARD_ONE();
if(temp==0)
   {
    DATA[0]=0;
        DATA[1]=0;
        DATA[2]=0;
    DATA[3]=0;
        DATA[4]=0;
        DATA[5]=0;
        }
else
  {
   if(DATA[2]!=temp)  {DATA[2]=temp; DATA[3]=0;}
   if((DATA[2]==temp)&(DATA[3]<11))
     {
      DATA[3]++;
       if(DATA[3]==10) {DATA[0]=temp;}
       if(DATA[3]==11) {DATA[0]=0;}
      }
        if((DATA[2]!=0)&(DATA[3]==11))
          {
            DATA[4]++;
                 if((DATA[4]>254)&(DATA[5]<6)){DATA[5]++;DATA[4]=0;}
                 if(DATA[5]>5)
             {
             if(DATA[0]!=0) DATA[0]=0;
             DATA[1]++;
             if(DATA[1]>150) {DATA[0]=DATA[2]; DATA[1]=0;}
                }
          }
   }
}

网友:
mark一下,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
按键的学问也蛮多的!!!

网友:
先记下,有时间再看,学习了

网友:
正在做个东西,要24~25个键,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网友:
呵呵~做个记号,有些和我不一样的思路呢。。

网友:
再来几张在os中应用的帖子,基本键盘方面上此帖无敌。

网友:
自己的思路,而且一直在用,基于中断和OS的。

开键盘中断--> 中断程序 --> YES(有效)启动键盘分析任务 --> 启动键盘事件处理任务 --> 键盘分析任务延时--> 开键盘中断并挂起
                                                                                  (相当于防抖)

网友(2009-07-12):
很好很强大

网友:
52楼的比较简洁,一般的键盘应用够了。

网友:
好贴啊,顶上去啊

网友:
這樣基本的東西也要大費周章討論?

网友:
我觉得,键盘扫描可以参考PS/2键盘的做法,
PS/2键盘是:按一下立马就返回通码,在等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还是键按着的,就以一定频率连续返回键值,直道按键松开返回一个断码。
对于单片机扫描的键盘可以这样:按键按下立即开定时器,在消抖动之后立马返回键值,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还是按着键,就连续返回键值,直道按键断开,断开后关定时器。整个过程以定时器作为时间参考!

网友:
很好的东东

网友:
void keydeal()
{             if(keyflag)//keyflag==1表明先前的是高电平,才能进入到下面的处理
             {if(key==0){.........;   keyflag=0;}}//由高到低的时候就进行一些处理,这只是一个变化的时候生效,其它 时候没有效果,不会让CPU苦等
        else if(key!=0)keyflag=1;//高电平的时候把标志置一
}

网友:
本人菜鸟,只能看看各位高手解惑!留个爪印

网友:
受益匪浅,记号

网友(2009-08-14):
太深了,慢慢学习

网友:
我觉得的楼主这个贴子对我们初学这来说是很不错的,
不管提出来的问题有多么菜,能把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反对2楼和20楼这样的等等此类的所谓的"高手",去攻击别人,去贬低别人,说别人怎么混乱,说别人怎么混乱
这算什么呢,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攻击别人上
还不如把时间用在你的更好的方法写出来让大家共同拜读一下.

我说明一下,我跟楼主根本不认识,我只不过是看不惯论坛中总有那么一些人,老是去损人,贬低人.
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来显示他们的水平很高,
这些损人,贬人的词汇对初学者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而是浪费了我们的阅读时间.

我发自内心的建议在论坛中能做一些有意义的讨论
也能让我们这些初学者
能多多学到点实用的东西
我们只想学习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不想学习如何损人!!

网友:
好东西,先记下,回头慢慢看大家的方法,也把自己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网友(2009-09-16):
贴一个偶最近用的一个代码,这是用的RTOS(RTX)的代码。

主要功能是读取单击或者按着不动(按着不动,就500ms发送一次KEY_CHANGE消息)。

检测到按钮事件之后,就把按钮事件发送到消息队列里面了。

__task void KeyProcessTask (void)
{
        u8 vk_code, temp_key;
        u8 last_vk_code = 0;
        for(;;)
        {
                //wait 50ms to recheck KeyValue
                os_dly_wait(50);
                vk_code = GetKeyValue();
                if(vk_code != last_vk_code)
                {
                        //Wait a moment to recheck
                        os_dly_wait(50);
                        temp_key = GetKeyValue();
                        if(temp_key == vk_code)
                        {
                                //Send a new Key Change Message
                                //if The KeyMailBox is Full , then TimeOut
                                os_PostMessage(KeyMailBox, MSG_KEY_CHANGE, vk_code, 0);
                        }
                }
                else
                {
                        if(vk_code )
                        {
                                //Wait a moment to resend Key
                                os_dly_wait(500);
                                os_PostMessage(KeyMailBox, MSG_KEY_CHANGE, vk_code, 0);
                        }
                }
        }
}

网友:
技术人员都这样,相互不服气。至少口头上是这样。
其实解决一个问题,不要去批评|打击|评论别人的方案,每个人把自己的方案写出来,各位网友自己会判断优劣的,或者根据需要选取自己所要的方案。

网友:
typedef struct
{
    BTN_CODE code;
    BTN_AGE  age;
    BTN_STATUS status;
} BUTTON;

长短按触发age可配置.... 不要浪费定时器,更不要死等去抖!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不得不顶,受教了……

网友:
这个讨论值得收藏

网友:
我用的也是7楼的做法:“键盘扫描不用傻等,只要定时地扫描一次,无论有没按下,都把键值记下。连续几次键值相等,证明按键可靠。”

之外还需要一个历史有效键值记忆。一旦得到了可靠的新键值,则与历史有效键值比较,如果相等,则返回空键值;如果不相等,则返回新键值,并更新历史有效键值记忆。

这样即使是由于按键释放得到的新键值,也照样返回该新键值。反正该新键值应该与空键值相等,在按键响应时自然会放弃。

网友:
又通看了全部帖子。支持85楼。

网友:
现在只会简单的,把它看完先

网友(2009-12-14):
还得多读即便学习学习

网友:
刚写的一段,还没验证。 先贴上来。很耗内存。 还在想好的按键处理方法…… 真是一门大学问

static UINT8      last_button_state = 0;
static UINT8      state = 0;
static UINT8      button_state[NUMBER_OF_BUTTONS];

static UINT8 debounce(UINT8 ButtonStat,UINT8 ButtonFlagMask)
{

    UINT8 debounce_tmp = ButtonStat;
    UINT8 Button_save  = ButtonStat;

    ButtonStat >>= BIN_INDEX_RC;      // ButtonStat / (2 ^ BIN_INDEX_RC)

        // Debounce_tmp = (2 ^ BIN_INDEX_RC - 1) / (2 ^ BIN_INDEX_RC) * ButtonStat
    debounce_tmp -= ButtonStat;

    if(ButtonFlagMask)
    {
            // Debounce_tmp += 1/ (2 ^ BIN_INDEX_RC) * now button state
        debounce_tmp += 0xFF >> BIN_INDEX_RC;
    }

    debounce_tmp &= 0xFE;             // clear the last bit

    Button_save &= 0x01;

    debounce_tmp |= Button_save;      // keep the last bit status

    if(debounce_tmp >= SCHMITT_HIGH_THRESH)
    {
        debounce_tmp |= 0x01;         // The button is triggle
    }

    if(debounce_tmp <= SCHMITT_LOW_THRESH)
    {
       debounce_tmp &= ~0x01;        // The button is disable
    }

        // else keep the last state

    return debounce_tmp;
}

static UINT8 get_button_state(void)
{
    UINT8 bs_reading;
    UINT8 bs = 0;

    if(PW_SW_Data_ADDR & PW_SW_MASK)
        bs |= PW_SW_MASK;

    if(RST_SW_Data_ADDR & RST_SW_MASK)
        bs |= RST_SW_MASK;

    return bs;
}

UINT8 buttons_get_trig(void)
{
    // Read button state
    UINT8 button_stat = get_button_state();
    UINT8 bs = 0;

    // Debounce buttons
    button_state[0] = debounce( button_state[0], button_stat & PW_SW_MASK );
    state |= (button_state[0] & 0x01) << 0;

    button_state[1] = debounce( button_state[1], button_stat & RST_SW_MASK );
    state |= (button_state[0] & 0x01) << 1;

    // Check for button state change
    if( last_button_state != state )
    {
        bs = ((last_button_state ^ state) & state);

        last_button_state = state;
    }

        return bs;
}

网友:
获益匪浅,学学!请问一下,双击按键的程序改如何实现

网友:
MARK 按键处理

网友:
一直都有考虑按键处理的程序思路。MARK

网友:
这个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看来应该去看一看maochao的按键状态机去!

网友:
转自http://bbs.ednchina.com/showtopic.aspx?id=149529
发个状态机方式扫描按键的程序,请高手指教!

结果 程序可以判断按键的长按、短按(又分为短按按下和短按抬起)
     以及按键复用功能(短按实现一个功能、长按实现一个功能)

先说一下我的思路:以什么方式读取按键都无所谓(不管是阵列式还是IO脚直接连)
最后将数据放到一个寄存器中 例如uint32 button_data_all; 32位的寄存器每一位代表一个按键,
然后用状态机的方式写一个扫描按键的程序void scan_button(struct button_module *P),
再为单片机设置一个10ms的定时中断,将扫描按键的程序放到定时中断的服务程序中,而每次进中10ms中断就好像是状态机的时钟CLK,在这个函数scan_button中会修改相应的长按、短按标志,在后面放置按键处理处理程序只需判断相应的标志即可,

文件meun.h

#ifndef __meun_H
#define __meun_H

//**************按键的结结构体************************
struct button_module
  {
    uint8 short_flag;  //短按的标志 0xFF代表有短按按下 0x0F代表有短按抬起
    uint8 long_flag;   //长按的标志 0xFF代表有长按按下
    uint8 long_num;       //用于放置长按时间的寄存器
    uint8 state;
    uint8 key_num;     //按键的位置要扫面的是按键寄存器中的哪个按键

  }    ;

#endif

文件meun.c
/*******************************************************
文件名:neun.c
功能  :按键扫面及处理
创建者:ideality0214

*********************************************************/

//定义了两个按键button_enter,button_cannel
//button_enter在按键寄存器中的bit1位置

struct button_module button_enter={0,0,0,0,1};    //总计数器复位
struct button_module button_cannel={0,0,0,0,2};       //总计数器开

//***********************扫描按键*************************************
//short_flag 短按键 0xFF为有短按按下标志
//                    0x0F为有短按抬起标志
//
//
//long_flag  长按键 0xFF为有长按按下标志
//
//
//******************************************************************************************
void scan_button(struct button_module *P)
{
    switch ((*P).state)
       { case 0x00:             //初始状态
             {
                 if(~button_data_all&(uint32)(1<<(*P).key_num))
                 {
                   (*P).state=0x01;
                 }
               else
                 {
                   (*P).state=0x00;
                 }

             }break;
         case 0x01:
             {
                 if(~button_data_all&(uint32)(1<<(*P).key_num))    //确定有按键按下
                 {
                   (*P).state=0x02;
                   (*P).short_flag=0xFF;
                 }
               else
                 {
                   (*P).state=0x00;
                 }

             }break;
            case 0x02:
                {
                    if(~button_data_all&(uint32)(1<<(*P).key_num))
                     {
                        (*P).long_num++;
                        if((*P).long_num==200)
                          {
                              (*P).long_num=0;
                              (*P).long_flag=0xFF;
                              (*P).state=0x04;
                          }
                     }
                    else
                 {
                   (*P).long_num=0x00;
                   (*P).state=0x03;
                 }
              }break;
            case 0x03:                                 //短按的松开的通道
                {

                    (*P).short_flag&=0x0F;
                    (*P).state=0x00;
                }break;
            case 0x04:                                //长按
                {
                   if(~button_data_all&(uint32)(1<<(*P).key_num)) //长按的持续
                      {

                      }
                   else
                      {
                        (*P).state=0x00;       //长按的松开
                      }

                }break;
            default :;

       }

}
//******************************扫描需要按键按键********
void scan_button_all_button(void)
{

    scan_button(&button_enter);
    scan_button(&button_cannel);
    //可以任意添加想扫描的案件
}

//*******************按键enter定处理程序*********************************
void process_button_enter_short(void)
{
  if(button_enter.short_flag==0xFF)   //判断短按按下
    {

       添加相应的处理程序

      button_enter.short_flag=0;
    }

}
//*****************复用按键cannel的处理程序*********
void process_button_cannel_short(void)
{
  if(button_cannel.short_flag==0x0F)   //判断短按抬起
    {

       添加相应的处理程序

      button_cannel.short_flag=0;
    }

}
void process_button_cannel_long(void)
{
  if(button_cannel.long_flag==0xFF)   //判断长按按下
    {

       添加相应的处理程序

      button_cannel.long_flag=0;
    }

}

按需要修改if(button_cannel.long_flag==0xFF) 判断的标志即可,退出程序是一定要将标志清零

然后将这些函数添加到10ms中断的服务程序
void service_10ms(void)
{
         read_button();       //读取按键更新按键寄存器button_data_all的值
         scan_button_all_button();    //扫面需要的按键
         process_button_enter_short(); //按键enter处理程序
         process_button_cannel_short();//复用按键cannel短按抬起处理程序
         process_button_cannel_long(); //复用按键cannel长按按下处理程序
}

以上只是举了个两个按键的例子,
如需更多的按键只需定义结构struct button_module,将其加到 scan_button_all_button();函数中,编写相应的按键服务程序

网友:
自从学习了马老师按键的状态机,我才知道什么是实用的按键程序。下面是本人用于项目的按键扫描。

其中包括一个按键是单发的,二个是连_发的,连_发的时间SPEED_INC_DEC设定,而按键去抖时间由KEY_DELAY确定(实际即是在主程序的循环次数,根据实际设定)
/*4 key state in key FSM mode*/
enum
{
   KEY_STATE_0=0,  //wait trigger
   KEY_STATE_1,           //key press wait to comfirm
   KEY_STATE_2,           //delay count_1
   KEY_STATE_3           //delay count_2

};

//key dely 1s,Sequence key trigger time delay 500ms

#define SPEED_INC_DEC             200
#define KEY_DELAY                500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 Function Name  : KEYS_Init
* Description    : Init GPIOs for joystick/button managemen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KEYS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GPIOB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Key GPIOs configuration*/
  /*Input pull up-mode can save Re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ON_BIT|KEY_PLUS_BIT|KEY_MINUS_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KEY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KEYS_Read
* Description    : Reads key from demoboard.FSM detect the key pa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Return key_value
*******************************************************************************/

u8 KEYS_Read (void)
{
  static u8 key_state=        KEY_STATE_0;
  static u32 bKey_Port_current;
  static u32 bKey_Port_previous=KEY_MASK;
  u8 key_return=NOTHING;
  bKey_Port_current= KEY_MASK&GPIO_ReadInputData(KEY_PORT);
  switch(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key press waite comfirm
                 if((bKey_Port_current!=KEY_MASK)/*&&(bKey_Port_current==bKey_Port_previous)*/) key_state=KEY_STATE_1;
                 break;
        case KEY_STATE_1:
        //real key press,turn to delay_cout1
                 if(bKey_Port_previous==bKey_Port_current)
                        { //ONOFF not use sequence trigger mode
                         if(!(bKey_Port_current&KEY_ON_BIT)) {key_return=ONOFF;DelayTimer(200);}
                         key_state=KEY_STATE_2;
                         StartTimer(TIMERKEY,KEY_DELAY);
                        }
                else key_state=KEY_STATE_0;
                break;
           case KEY_STATE_2:
        //real key press,and no delay for 1s
                if(bKey_Port_current==KEY_MASK)
                 {        //PLUS,MINUS key 1/1,ONOFF key 1/0,iput(1:0 off:ON)/output
                  if(!(bKey_Port_previous&KEY_PLUS_BIT))                 key_return=PLUS;
                  else if(!(bKey_Port_previous&KEY_MINUS_BIT))         key_return=MINUS;
                  key_state=KEY_STATE_0;
                 }
           else if(ReadTimer(TIMERKEY)==OK)
                        { //PLUS,MINUS key 0/2,ONOFF key 0/0
                         if(!(bKey_Port_current&KEY_ON_BIT)) break;
                         if(!(bKey_Port_current&KEY_PLUS_BIT))                  key_return=PLUS;
                     else if(!(bKey_Port_current&KEY_MINUS_BIT)) key_return=MINUS;
                         key_state=KEY_STATE_3;
                           StartTimer(TIMERKEY,SPEED_INC_DEC);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PLUS,MINUS 0/2
                 if((bKey_Port_previous==bKey_Port_current)&&(ReadTimer(TIMERKEY)==OK))
                        {
                          if(!(bKey_Port_current&KEY_PLUS_BIT))                 key_return=PLUS;
                          else if(!(bKey_Port_current&KEY_MINUS_BIT)) key_return=MINUS;
                          StartTimer(TIMERKEY,SPEED_INC_DEC);
                        }
                else if(bKey_Port_previous!=bKey_Port_current)        //if(bKey_Port_previous!=bKey_Port_current) must used
                        {
                         key_state=KEY_STATE_0;
                         StopTimer(TIMERKEY);
                        }
                break;
  }
  bKey_Port_previous=bKey_Port_current;
  return key_return;

}

网友:
#define key_input        PINC                        // 按键输入口
#define key_mask        0b00001111                // 按键输入屏蔽码
#define key_no                0
#define key_set_1        1               // 日期、时间设置
#define key_up                2               // 加一键
#define key_enter        3               // 确认键
#define key_set_2        4               // 终点日期设置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0,key_press;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 = key_no;

        key_press = key_input & key_mask;                // 读按键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 key_mask) key_state = key_state_1;
                        break;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input & key_mask))
                        {
                                if (key_press == 0b00001110) key_return = key_set_1;
                                else if (key_press == 0b00001101) key_return = key_up;
                                else if (key_press == 0b00001011) key_return = key_enter;
                                else if (key_press == 0b00000111) key_return = key_set_2;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key_mask) key_state = key_state_3;
                        break;                                //按键已释放,转再次确认释放
                case key_state_3:
                        if (key_press == key_mask) key_state = key_state_0;
                        break;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return key_return;
}

网友:
收藏,慢慢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2010-03-09):
什么mark和学习之类没什么价值的评论能不能不要写上去啊。浪费时间。

网友(2010-04-29):
最近我也做了个4*4的按键扫描程序,思路是这样的。每次按键扫描都是返回两个值,一个是按键值还有一个按键状态,即UP,DOWN两个值,这样主程序调用就可以判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精妙,非常感谢分享,完全是全新的思路,值得置酷!尊重原创。
  btw:为什么技术人员老是互相贬低呢?如果别人是高手,那么就学习一下;别人是菜鸟,就指导下。技术人员的特点就是严谨,一味的贬低别人并不能显出自己的水平高,相反,只能体现自己的浮躁和层次低。

网友:
我自己做的模板,识别 4个,4*4个的按键,自己定义了两个事件,onKeyDown,onKeyUp,

判断的方法就是取前一个键值与现在的键值相比。当然,放掉的话前一个键值就是空了。

这个百试,又好用又方便 。

网友:
好东西,正在学习其中精华。

网友:
新手报到,又学到一番知识,下次实现以下.

网友:
还好,第一次老师教的时候,用的是相当完善的方法;当时还觉得大材小用。

网友:
顶 学习了 晚上接着看

网友(2010-06-18):
收藏此帖,慢慢消化!

网友:
我也说说我对按键处理吧...

我的按键程序大概有三部分组成:
按键扫描, 按键状态分析, 按键功能处理

我把按键分为三种处理:
1.每按一次都起作用的按键(按着不放,我也不理会它,但是也不会造成程序的死等)
2.长按有效的按键(就是按着超过了2~3秒才有效的按键,就像手机的关机/开机按键,同样继续按着不放,我也不理会它,但是也不会造成程序的死等)
3.长按连续有效的按键(就是按着超过了0.5~1秒,这个按键就连续起作用,相当于用比较快的速度去按这个按键,就像电视遥控器上的音量按键)

按键的扫描只是为了得到按键码...得到正确的按键码方法比较简单...其实使用第一种扫描的方法,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关键是,你怎么去调用这个扫描的程序,加入去抖动 和避免程序的死等(只有小1MS的延时我会用死循环去做,其它的定时,延时,都是通过系统时钟得到的,所以程序觉得不会有死等的东西出现).

对整个按键的处理程序,我的重点基本上是放在按键状态的分析.按键扫描程序是定时的去得到一个按键号,而得到的这个按键号,也不是每次扫描得到了就发出来的...主要是参考红外线遥控器,100~150MS才把这个码发出来,给按键状态分析程序用.(同样的方法,对得到的遥控码或者是其它按键芯片给过来的按键号,也是这样处理的.)

按键状态分析程序 是对得到的按键号进行分析,然后设立两个旗标:新的按键码旗标,相同的按键码旗标,
如果得到的是新按键码,而且按按键是允许短按一次就可以起作用的,(这个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考虑是否等到按键释放了才起作用的.)转化成按键功能处理程序需要的格式的按键功能码.

如果得到的是相同的按键码,就要区别:
这个按键是不是要常按才起作用的,如果是的,设立一个定时变量(注意这个定时变量不是死等的,并且如果得到的按键码不同了,这个变量也就会失效了),只要时间够了,就可以给出 按键功能码了,并且同时给一个常按的按键旗标...

如果按键是连续按着的也起作用的话(就像一些参数调整的ADD+,DEC-按键,按着不放就连续加减),这时用到两个定时变量,一个是判断按键按下是否超过了连续增减的时间,一般我是做500MS~1S,另一个是,过了这个时间,就按一定的时间(另一个变量,一般我是设在50MS~200MS间,就看对参数调节要求的快慢了.)把 按键功能码 发给按键功能处理程序.并且同时给出一个连续按键的旗标.

接下来就是:按键功能码处理程序了...这个就不多说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另外:我比较反感:有些人自己能悟到了一些东西,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就认为很了不起,去鄙视和辱骂其它一时没有把事情弄明白的人.

网友:
另外说到这个思路,不妨出个题,看看大伙怎么去处理的:
用1个I/O口把数据发送给164(74HC16)移位寄存器,
思路是:用软件把CLK调制在DATA里面,用一根数据线(当然要和地线形成回路),然后接收那边再解调出CLK和DATA两个信号...接收那边的解调电路非常简单仅三两个普通容阻器件就够了...

呵呵...现在的单片机I/O够多的,可是在10年前...呵呵...并且有成本的压力下,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了...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作不可能或者是I/Q题...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在量产的产品上面使用过...并且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引发的问题...

记得N多年前有位老工程师说的一句话:技术佬,技术佬,告诉你方法就是一句话,不告诉你,你就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但是并不一定人家的就是最笨的,自己的是最好的.

网友:
百家争鸣!

网友:
谢谢楼主!受益非浅

现按楼主的思路写以下的代码(已测试过),请大家多指教.

uint8_t KeyVirtualValue=0;   //键有效
uint8_t KeyState=0;    //键前状态

void KeyProcessorCode(void)
{
        if(KeyEnable)   //按键高电平
        {
                if(KeyVirtualValue)    //键盘曾经按下后变成高电平,键盘已释放,复位键前状态=0---》退出
                {
                        KeyState=0;
                }
                else return;    //未按下---》退出
        }
        else
        {
                if(KeyState)    //键盘曾经按下,现在仍然是低电平--》退出
                {
                        return;
                }
                else    //键盘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置键有效=1,键前状态=1;---》退出
                {
                        KeyVirtualValue=1;
                        KeyState=1;
                }
        }

        if (KeyVirtualValue && KeyState)
        {
                  ............
                //加入按键处理代码
        }

}

网友:
还是用状态机比较好

网友:
上一个用汇编写的3个按键的扫描程序,很精干,如果把它分析透,键盘扫描就不用愁了。
用到一个定时一处中断timer2_OVF,每隔200ms定时扫描键盘口PINB3,PINB4,PINB5。键按下为高电平,抬起为低电平。用了一个标志位flag中的key_flag,表示按键是否处理。klast为上次扫描值,kfirst为初次扫描值。key1:,key2:,key3:分别为三个按键的处理程序。

TIM2_OVF:                                push        temp1
                                push        temp
                                in        temp,sreg
                                push        temp
                                sts        tcnt2,freq;定时200ms
                                rcall        key_scan
TIM2_OVF2:
                                pop        temp
                                out        sreg,temp
                                pop        temp
                                pop        temp1
                                reti

key_scan:                                  in        temp,pinb
                                andi        temp,0x38
                                cp        temp,klast
                                brne        key_s1
                                sbrs        flag,key_flag
                                rjmp        key_s2
                                cpi                temp,0x00;kfirst
                                breq        key_s3
                                rcall        key_pres
key_s3:                                 cbr        flag,(1<<key_flag)
key_s2:                                 mov        klast,temp
                                rjmp        key_s4
key_s1:                                 sbrc        flag,key_flag
                                rjmp        key_s2
                                mov        kfirst,klast
                                sbr        flag,(1<<key_flag)
                                rjmp        key_s2
key_s4:                                 ret

key_pres:                                  push        temp
                                push        temp1
                                eor        temp,kfirst
                                and        temp,klast
                                andi        temp,0x38
                                lsl        temp
                                lsl        temp
                                lsl        temp
                                brcs        key1
                                lsl        temp
                                brcs        key2
                                lsl        temp
                                brcs        key3
key_pres1:
                                pop        temp1
                                pop        temp
                                ret

key1:                                 ldi        temp,(1<<led1)
                                in        temp1,portc
                                eor        temp1,temp
                                out        portc,temp1
                                rjmp        key_pres1
key2:                                 ldi        temp,(1<<led2)
                                in        temp1,portc
                                eor        temp1,temp
                                out        portc,temp1
                                rjmp        key_pres1
key3:                                 ldi        temp,(1<<led3)
                                in        temp1,portc
                                eor        temp1,temp
                                out        portc,temp1
                                rjmp        key_pres1

网友:
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果做DSP+FPGA的嵌入式系统,LZ的两种方法处理起来都复杂的很!!

网友:
思路决定出路--键盘扫描详解

网友(2010-07-25):
思路决定出路

网友:
有些东西一经过交流就变得很简单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的确是好贴,以前一直以为这个没什么搞头了,现在要搞个长按,短按,组合,连续的键盘处理,想了半天愣是没有很好解决,只要来坛子翻坛了,受益良多……

网友:
我也来献一下丑!! 前一些时间琢磨了好几个晚上才折腾出来的.扔砖头的记得捡小的扔! 欢迎大家指正.

以下为代码

//独立按键子程序
//控制器:ATmega16   主时钟频率:12MHz
//子程序功能: 检测4个独立按键是否被近下,并返回相应的键值

#define key_p   PORTD
#define key_d   DDRD
#define key_in  PIND
//#define

#define key_time_bit  2                       //定时器溢出时,置位该位

#define down_key 0
#define up_key   1
#define pro_key  2
#define idle     3                            //键盘状态值
#define key1     BIT(2)
#define key2     BIT(3)
#define key3     BIT(6)
#define key4     BIT(7)

//变量定义
uchar status_value      = idle;
uchar key_buffer1       = 0;
uchar key_value_temp    = 0;
uchar key_300ms         = 0;
uchar key_3s            = 0;

//端口初始化
void key_port_init()
{
     key_p |= 0xcc;                           //设置PD口 为输入,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key_d &= 0x33;                           //设置PD口 键盘接口为输入  0b00110011
}

//定时/延时函数
uchar key_delay(uchar *ms_count)
{
     static uchar time_c = 0;
     if(*ms_count & BIT(key_time_bit))       //延时位是否为1 即延时计时到
     {
        *ms_count &= ~BIT(key_time_bit);     //延时位置0
        if(time_c >= 20)
        {
           time_c = 0;                       //计时20毫秒后归零,并返回延时标志1
           return 1;
        }
        else
           time_c ++;                        //1毫秒累计
     }
     return 0;                               //返回标志 0, 延时没到。
}

//键盘按键值处理
uchar key_value_process()
{
     if(!(key_buffer1 & key1))
        return 0xa1;
     else if(!(key_buffer1 & key2))
        return 0xa2;
     else if(!(key_buffer1 & key3))
        return 0xa3;
     else if(!(key_buffer1 & key4))
        return 0xa4;
     else
        return 0xa0;
}

//键盘状态处理进程
//  传入参数说明: *key_temp 键值保存指针,*ptr_count:延时定时标志指针。
//
void keybord_status(uchar *key_temp,uchar *ptr_count)
{
//     static uchar status_value = idle;
//     static uchar key_300ms         = 0;
//     static uchar key_3s            = 0;
     switch(status_value)
     {
           case idle :
                key_buffer1 = key_in & 0xcc;
                if(key_buffer1 != 0xcc)                 //键盘动作检测(是否有按键被按下)
                    status_value = down_key;            //如果有按键被按下,则跳转状态
                            else
                                 *key_temp = 0x00;                   //无按键按下,或按键已经释放
                break;
           case up_key :
                *key_temp = key_value_process();        //输出按键值
                status_value = idle;                    //跳转状态到空闲状态
                break;
           case down_key :
              if(key_delay(ptr_count))                  //延时等待
               {
                   if((key_in & 0xcc) == key_buffer1)   //按键是否还保持按下状态
                       status_value = pro_key;
                   else
                       status_value = idle;             //转到空闲状态
               }
                break;
           case pro_key :
                if((key_in & 0xcc) == 0xcc)             //所有按键均被释放
                {
                  key_300ms = 0;
                  key_3s    = 0;                        //自动键值输出计时清零
                  status_value = up_key;                //状态跳转
                }
               else
                {
                   *key_temp = 0x00;                    //清除缓存中的键值
             if(key_delay(ptr_count))             //1ms 延时查询
                   {
                         if(key_300ms >= 10)
                   //约300ms  表达式为真(注:偏离程序设计意图,按执行代码分析应该是 10 ms 表达式为真)
                   {
                     key_300ms = 0;
                     if(key_3s >= 15)               // 持续 3 秒 表达式为真
                       *key_temp = key_value_process();
                     else
                        key_3s ++;
                    }
                    else
                           key_300ms ++;
                    }
                }
                break;
           default :
                status_value = idle;                    //无效状态转换为空闲状态
                break;
     }
}

网友:
好贴, 做个记号.

网友:
留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
好贴子,喜欢这样的讨论

网友:
顶235楼,说的我能看的很明白

网友(2010-09-05):
mark,太精彩了

网友:
期待继续讨论

网友:
多探讨,多研究。。。。学习

网友:
mark 键盘扫描思路

网友:
都是强人,小弟佩服!

网友:
我说处理案件问题,不适合小题大作,但是无论怎么做,都要做到符合使用习惯就好。去抖怎么去,只要不影响使用,也未尝不可,因为人对操作反应的速度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倒是键盘处理的程序如何安置在程序中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比较反对那种独占性的程序模块。

网友(2010-11-01):
为什么23楼czzhouyun提供的链接打不开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181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zzhouyun&bbs_id=9999
很感兴趣 想看看

网友:
这人帖子应该收藏-----按键处理。

网友:
真精彩。长了许多的知识。谢谢各位

网友(2011-02-03):
不要防抖,防连按就是.设一个Delay,按下了如果Delay为0就发送按下的键,如果不为0就忽略.While中根据时钟Delay--.
硬件连接就是直接P1 P2连接成矩阵.不要电阻,不要接地,不要接Vcc...这样程序简单,越简单越可靠.
程序很容易扩展成无数按键或是其他属于设备.
想要判断抬起 在    if ((P1!=0xff))  加个 else 就是....我的应用不需要就没写....
已应用在多个项目中,稳定可靠.
#include <REG52.H>

char KEYBOARD_ArrayX[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char KEYBOARD_ArrayY[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int GLOBAL_COUNT=0;

void UART_Timer1Init(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MOD |= 0x01;
     TH1   = 0xff;                            //Crystal : 22.1184 MHz , 6 clk ,115200 bps
     TL1   =0xff;
     IE   |=0x90;
     TR1   = 1;
     TI    = 1;
}

void UART_Send(int x,int y)
{
    SBUF=(char)(x*10+y);
    while(TI==0);
    TI=0;
}

void KEYBOARD_Send(int x,int y)
{
    if ( GLOBAL_COUNT==0)
    {
       UART_Send(x,y);
       GLOBAL_COUNT=5000;
     }
}

void KEYBOARD_Scan(void)
{
    int i,j;
    P2=0x00;
    if ((P1!=0xff))
       for(j=0;j<8;j++)
          {
              P2=KEYBOARD_ArrayY[j];
              for(i=0;i<8;i++) if (!(P1&KEYBOARD_ArrayX)) KEYBOARD_Send(i,j);
          }
}

void main (void)
{
    UART_Timer1Init();
    while(1)
    {
        KEYBOARD_Scan();
        if (GLOBAL_COUNT!=0) GLOBAL_COUNT--;
   }
}

网友:
搞开发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代码,代码只是工具 ,mark

网友:
“回”字有四种不同的写法。

网友(2011-03-19):
偶是个新手,碰到一个问题,希望各位高手不要见笑,就是移位寄存器(595d)输出口与单片机2个I/O口接在10个按键上,其中移位寄存器的输出口分别接8个电阻,再接到按键上,2个I/O接二极管(IN4148),再接按键(2个I/O口分为2组,二极管的流向是I/O口到二极管),这样在移位寄存器输出为零的情况下,按键按下在I/O口是读不到低电平(读到的是2.45V),所以用一般的扫描法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问高手有好的设计思路没有?谢谢。

网友:
mark~ 3ks 4 the good idea~

网友:
没必要搞得如此繁杂.一直是这样处理,很稳定,很实用.光用防抖延时实在是浪费时间.

if(!KEY_A)
{
    i=250;
    do
    {
        if(KEY_A)
            break;
    }while(--i);
    if(i==0)
    {
        if(!KEY_A_FLAG)
        {
            KEY_A_FLAG=1;
            //键盘处理
        }
        else
            KEY_A_FLAG=0;
    }
    else
        KEY_A_FLAG=0;
}
else
    KEY_A_FLAG=0;

网友:
电路真是博大精深,一个键盘扫描都有这么多的名堂.

ps:本来我也有点鄙视楼主的口气,一个自诩为高手的说教的口气
后来觉得,还是自己太过骄傲,桀骜不驯
所以别人以一副高手的口气跟我说话,我就会不爽
还是自责一下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就说状态机 就行了  在马潮老师的书上有写

网友:
按键是程序的死区,按键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程序的好坏,是值得深思的??

网友:
不要想太多意外,如果整天想用户会这样按那样按,会这样操作那样操作,那再简单的事情也会无从下手。如果哪个用户愿意整天按着不放,那他按着好了,肚子饿了、要上厕所了他总归会松下他至爱的键盘的,我就不信他能抱着键盘过一辈子。

网友:
楼主表达思想的方式让人看起来很没劲

网友(2011-05-10):
值得借鉴

网友(2011-06-12):
好像是状态机

网友:
只用状态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一开也是像你那么写的,而且可以使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KeyVirtualValue没有清零...
把KeyVirtualValue一直置位.....我就感到奇怪..。问题是运行又很稳定.......

网友(2011-07-12):
正在这儿纠结呢,受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是受益非浅啦!学习了。

网友:
用比较前后状态的方法好用,我写鼠标按键就用的这个

网友:
感觉主要就是用异或

网友(2011-08-29):
mark,找了好久才找回来,标记下,免得下次找不到

网友:
看了好长时间,按键程序的精华贴呀
有空慢慢琢磨

网友:
牛人的确很多!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C:
--------------------------------------------------------------------
为啥是三个异或,不相当于直接KeyCode = PreKey?是不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终于被bs了,无所谓,谁让我先bs别人呢!
我是看不管lz的“详解”,更看不惯lz的开场白,要“详解”就说点有用的,整什么“未完待续”,浪费时间。
我不是什么老鸟,avr刚入门而已,我也不会去模仿别人的东西,那样效率太低,基本都是直接拿来用。
原创!!太天真了!难怪中国发展的这么慢。

虽然是菜鸟,但还是不得不BS你的素质

网友(2012-01-20):
讨论很好,吵架大可不必。

网友(2012-04-28):
学习下,感受下。

网友(2012-06-07):
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
1.按键不能一直等待判断,以免影响其他程序的执行
2.要多次判断,去抖
3.要能判断按键大概时间
4.按键识别选择:是主动顺序扫描还是边沿中断

网友(2012-07-24):
引用 网友A:
我的思路,按下后計數寄存器加1----如果計數達30~80(根據程序大小,程序走一遍也相當於延時了,再次進入按鍵程 ...

终于看到和我一模一样的思路了

网友:
看到大家的按键处理思路,受益匪浅......................

网友(2012-09-03):
做个记号,以后学习

网友(2012-10-17):
看完后,我更犹豫了~~~!

网友:
用状态机,单按、长按、组合按, 全了

网友(2012-11-16):
鄙视楼主!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楼主不要说什么老鸟…菜鸟…笨…。其实你又算哪根葱!

网友(2013-06-04):
没想到一个按键扫描都有这么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