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介绍一款音箱,价格在200左右

楼主(2008-05-29):
因为我现在还没条件奢侈,所以就只能买款便宜点的音箱了,性价比比较高的,谢谢推荐一下……

网友:
漫步者北美版,淘宝带邮200左右,一直在听,不错的说:)

网友:
晕...不要买这些. 真要听歌,可以买个大箱,然后用TDA7850做个功放(就几个零件).音质是他们没得比的.

楼主:
有低音调节的呢 ? 漫步者北美版的好像没这东东……

网友:
我印象中北美版也有低音调节的

网友:
请问(敏感词0386)123用TDA7850怎样做功放?

网友:
漫步者 3100   可能得300

网友:
你看它的资料,很简单的四路功放.基本上就是傻瓜式功放.

网友:
怎么说呢,200块的有源音箱,你想能多好?

楼主:
【9楼】 roasn 冰封的心       : 怎么说呢,200块的有源音箱,你想能多好?

没玩过功放,对此不做评价,呵呵,多谢各位的推荐,差不多好我就够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玩玩撒。
使用USB接口供电,PCM2906实现音频DAC,NE5532跟随,TDA2822功率放大,接两个8欧1瓦的扬声器。
几十块钱搞定。
因为USB供电和DAC,连接的线少,不过音箱的功率不大,凑合用。

我做了一个玩:

网友:
楼上不觉得这样像是上面西装领带,下面穿草鞋吗!

网友:
没办法,手上只有这几个元件,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我看见神舟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