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卸载掉一个坏掉的网卡

楼主(2008-05-30):
是这样的,我家里的电脑主板上的集成网卡前几天坏了,在系统里也找不到其硬件,我就买了个新网卡,
但在分配ip时提示ip已经分配给了原来这个坏的网卡设备,可能会存在问题(我们局域网管理员分配了固定的ip给我,其它的ip上不了网),
我想删掉原来这个网卡的一切记录,包括注册表里的,不知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网管是根据你的网卡ID分配的IP地址,只要把IP重新分配给新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1.在CMOS里屏蔽原网卡
2.在硬件属性中将新网卡的MAC地址设置与原网卡一致。

楼主:
回2楼:
我的这块坏网卡是那天打雷没拨网线,正好被高电压打坏了估计,系统里找不到这个设备,但其它的注册表什么的信息还在,像这样CMOS里能找到这块坏网卡吗?

网友:
那是在交换机理绑定了网卡的物理地址,叫网管重新绑定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在运行窗口中输入CMD
然后在命令行窗口中输入IPCONFIG/ALL
把Physical Address.......后面的那串数字给网管重新绑定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