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能精确定位吗?

楼主(2008-05-30):
比如电机带动转动副到达10mm处立即停下,然后继续前进10mm,。。。。。
因为这种电机要便宜所以采用。

网友:
每隔10mm加限位开关,还要缓慢行进,软件控制得好应该可以
唉,又一个为了降低成本不惜牺牲性能的产品

网友:
用步进电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谢谢楼上,这种方法我也想到了,作为首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可以用有感无刷,呵呵

网友:
10mm一个间隔,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
用无刷的霍尔检测,也可以外挂光栅盘

网友(2009-07-30):
无刷电机可以采用霍尔定位法,进行简易的精确定位。你既然带转动副就更加没有问题了。无刷电机的空间矢量是可以调整的,在低速转动时,可以采用步进电机模式,进行逐点的移动。比步进电机的优势在于可以大于额定力矩来启动电机,并且连续工作电机不发热。无明显振动和噪音。具体请见本人视频http://blog.sina.com.cn/a9pnp

网友(2010-04-02):
应该没问题。

网友:
问题很大,配上编码器或者光栅,虽然可以控制位置,但是必须的转的很慢,如果转的很慢,那么直流电机的扭矩就极低,没利用价值

网友:
我感觉这个要试验了才知道,而且速度慢和转矩低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加上减速箱,BLDC的转速不一定很低。另外为什么楼主认为无刷电机的成本会很低呢?现在那个无刷电机不是好几百块,相反步进电机好像会更便宜一点。而且如果你想定位置就别用传统的120度驱动,因为这样会导致转矩脉动很大,低速情况下尤为明显。

网友(2011-09-07):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
加上减速箱,精度怎么样,有没有回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上减速箱,精度怎么样,有没有回差?

看你用哪种减速器了          谐波减速没有回差       行星减速看制造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