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LCD仿真不正常

楼主(2008-05-30):
偶初学LCD仿真,从网上download一个前辈写好的1602LCD程序。

但是在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却出现以下问题:

1.proteus message框中提示信息: 【HD44780】Attempted to read controller data whilst busy.
2.用示波器测量RW、RS和E 信号,发现RS一直保持同一电平状态,不知为何?

请高手指点。

附上电路图和程序。

网友:
你的文件解压缩不了呢

楼主:
不会呀,我自己下了一次,可以正常解压缩的。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用proteus仿真液晶的时候是不可以检测busy的吗?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问的嘛。多谢3楼,我把检测busy的部分去掉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1602不好初始化,要求太苛刻了,一点点的误差都会有问题,我用汇编(捣了一周才能正常显示)写的好好的,转为C以后又不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