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IAR STM32升级库stm32f10x_update_for_ewarm4.42.zip

楼主(2008-05-30):
直接将解压后的文件复制到IAR安装目录的对应目录中就可以了.

网友:
先下手为强啊!!

网友:
后下手也不遭殃:)

网友:
这个库是干嘛的?
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这个库写程序不需要考虑底层的东西,看手册知道函数怎么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升级库,增加对新芯片的支持

网友:
库的应用是好是坏???

用了库之后就不用接触底层了,编程简单了,对程序员的要求也低了,同时程序员的水平也低了.

用了现成库后使程序的冗余代码大大的增加,要求高效率的PLC解释程序里是不是应该这样用呢???

网友:
wenunit 龙啸苍天: 好像应用层的程序很简单似的...

网友:
【6楼】 wenunit 龙啸苍天

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底层的配置,很少改变,让人更加能够专心于高层的算法

代码冗余几KB,又何妨?现在FLASH这么便宜

只要够简单,用的人多了,产量更高,就更便宜、然后用的人更多,这样良性循环

网友:
人个意见,只做客观评论,不对人身攻击!!!

我的想法是,底层还是要接触的,不过这个要花很大精力才能完成的,但同时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
比如我在在用51的时候,就用汇编写了MODBUS,再花时间将其优化,打包成库,以后写高层时就直接调用,一劳永逸.

楼主:
楼上你误会了,这些升级库不是你想象中的库,它是IAR用来编译STM32程序所需的升级支持库文件,没有它IAR就不支持编译最新的STM32芯片.

STM32的驱动库,只不过是方便用而已以及在应用中有统一的编程风格,使用这些库并不代表不需要对STM32的底层进行了解.

网友:
binglin 炳哥哥:

这样啊,不好意思了,我以为这个库和群星的M3库一样,所有的底层都打包在那个库里了.

网友(2011-05-05):
找了好久,谢谢楼主,中国电子开发网,我是越来越爱你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