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自动关机时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08-05-30):
我的华硕手机没电时,拆下电池测到电压为3.6V,另一个三星手机为3.3V。
充满电时电压均为4.2V
看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45781&bbs_page_no=1&bbs_id=1026  上说:
“锂离子电池是指在常温的条件下,以恒流(1C)、恒压(4.2V)充电3小时,以0.2C放电至2.75V时放出的容量。”
是否可以认为手机有问题?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45781&bbs_page_no=1&bbs_id=1026

不能大电流放电,内阻相对较大,一般在0.5C以下放电。例如,一种容量为3Ah的锂离子电池,在0.75A(0.25C)电流放电时,工作时间为4小时;若以2A(0.67C)电流放电时,工作时间为1.25小时(相当于2.5Ah了);若以3A(1C)电流放电,工作时间仅为为0.6小时(相当于1.8Ah了)。

是否说明锂电池放电过程在3.5V左右时就基本结束?

网友:
3.3不正常,正常没电都是3.6,除非放太久没用了.是不是DIY了什么软件版本影响了电池校准数据.一般手机充电分三个过程:3.3V以下为预充电,3.3V以上恒流充电,4.2以上恒压充电,到4.3V完成(M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