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任务调度后重回主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5-30):
任务调度后总是返回主程序main

如先运行task3键盘扫描有键按下调度到task1或task2 ,运行完task1或task2之后就又返回主程序 不知道是何原因。

请给位大侠帮帮忙 小弟在做毕设卡在这过不去了555555555

网友:
应该是复位引起的,至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复位,可以查看相应的复位信息标志。
堆栈溢出? 看门狗? 或程序跑飞了?之后再具体定位是啥原因吧……

楼主:
调度完task1 task2 task3 直接就跑空闲任务里出不来了

网友(2008-07-09):
定时中断看看,还能不能进去

网友(2008-08-16):
应该是定时器的问题,查一下task3完了后,时钟定时是不是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