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书第十一章:11.2高精度的周期测量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30):
我学avr才半个月左右吧,主要教材是马老师的新书,算是个新手,不知道问题会不会太笨。

现在看到这里

想问一下,icp扑捉处理可以采用查询TIFR的ICF1的中断标志来进行

在这里,书中采用定时器2的方式进行和上述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及应用场合?

我主要想应用icp功能测量转速,不知道那种方式更好呢?

楼主:
这个例子是书中P332

网友:
从测量精度讲,采用捕捉方式高.

测量转速可以参考P332的例子,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修改.比如,转速的范围(也就是对应频率的范围);长时间转速为0时系统如何处理,最高转速时测量的间隔是否能满足数据处理的时间等.

书中的例子,尽管比其它书中贴近应用,但实际产品设计中,系统的功能和面对的条件是不同的,不能简单照搬代码.重要的是掌握基本的设计思想方法,在实际中灵活应用.

楼主:
谢谢马老师,以前用过freescale的片子,感觉avr基本机构和指令还是相对简单点

我理解马老师的话是不是指:采用查询方式处理捕捉到的信号精度高?

马老师的书写的很详细,也有很多自己的体会和应用在里面,不像很多书基本都是datasheet的内容

我再仔细学习一下马老师的经验,希望可以早日出师,嘿嘿。

建议马老师的书后面附一个所有寄存器的表,应用起来我觉得很方便,个人意见

每次用到那个寄存器,都要查datasheet,好麻烦。

网友:
不是查询,要采用中断方式.

AVR的结构不算简单了,这么多的寄存器就已经说明这一点.指令简单是指什么?用C的话就不必考虑这些了.

网友:
谢谢马老师

刚买的书,书写的不错,有很多知识,不过代码占太多页面了!

网友:
我书中的代码应该非常有价值,里面有许多好的方法和技巧.当你深入进去后,就能体会到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马老师

我想用c,老板要求汇编,因为这还牵涉很多方面,哎,只好好好学习汇编了

网友:
<AVR单片机实用程序设计>,北航出版社,张克彦.

这本书可能是唯一一本专门采用汇编来介绍AVR的书了.使用汇编的话,可以作为参考的

楼主:
恩,看了马老师新书的介绍和参考文献,手头上已经找到了这本书,在学习,耽误马老师宝贵时间了,谢谢!

网友:
马老师,有没有PDF的呢, 能发一本过来吗? huaya1314@21cn.com

网友:
to 10楼:

你的要求有点过分了吧.只要你有充足的理由,我可以送你本书,但不可能将全部的PDF给你吧.

本书前2篇11章的PDF在本拦可以下载,你看过觉的有用,再购买书.

网友:
我也是个初学者,马老师的书才刚开始看,受益匪浅!
我以前没有学过单片机,老师的书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