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中断函数怎么写?

楼主(2008-05-30):
最近正在学习ARM,对KEIL MDK中断函数不太熟悉,哪位大哥赐教一下吧。
比如我打开了USART1的TXEIE,要怎样写一个函数可以捕捉到这个中断,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RB

网友:
STM的中断函数已经写好了,用户往里面加代码就行了.

cortex-M3的中断其实就是普通的函数,没有寄存器保护代码.
中断自动保护现场,不需要软件保护,这一点,和大多数其他MCU不同.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

网友:
这两天学STM32的多起来了 好现象哦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45:4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