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epm570T144C可以擦写多少次阿?

楼主(2008-05-30):
最近买了一块cpld的试验板。

不知道这块芯片能写多少次。

有人说几百次就挂了。

如果这样,就太郁闷了。。。。。

网友:
好像还没刷挂过,应该是n多次,放心用吧

网友:
我估计至少1W次

网友:
Flash存储,尽管烧写,次数多着

网友:
我有一片570现在刷不进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不到200次。

网友:
也许是JTAG口坏了,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不一定是FLASH挂掉了。

网友(2009-08-31):
你们平时都不仔细看数据手册吗?MAX-II标称的擦写次数是100。是各家中最“不经擦”的。

网友:
手册上肯定是不知100次,估计达上万次

网友:
8楼:不要随便就“肯定”,然后又“估计”,数据手册在Altera的网站自由下载,你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Altera的MAX-II标称的编程/擦除次数是最大100次,在section I 的 Chapter 5.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列出。注意,手册上给的是Maximum,不是Minimum。

  Altera够绝的。

网友(2010-05-04):
次数稍微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