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得了糖尿病,想买一个血糖仪,各位有何推荐?

楼主(2008-05-30):
如题,医生推荐了一款"罗氏血糖仪",怕有猫腻,还未决定是否买这款.

网友:
美国强生“稳豪”的,质量好。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
本人家里用的罗氏已经好几年,贵的是试纸,50片一盒药店要250元,网上配套国产刺针的便宜点。用着还可以。罗氏有两种。

网友:
应该是强生。“稳豪”好像是高档型,有数据记录功能。1000元左右。可以更换电池。

还有一种叫“随手测“的,360元左右,仅能记录上一次数据。一般人已经够用。不能更换电池。电池用完就寿命结束。但厂家保证提供5年的保修服务。

这两种的测量精度是一样的。只是记录功能不同。使用的试纸型号不同,价格一样,约5元一张。

正规大医院,好像也是使用强生进行快速检测的。

网友:
正规医院才用到强生的,太贵了
用过三诺血糖仪,帮人买了4个了,质量没问题,当时大约是350,含100条试纸。

网友:
【4楼】 kite2006 .

国产三诺的试纸估计也要2.5元一张。强生的是5元。

但 .... 专业级与业余级的价格差别,有时是值得的。

强生的准确度与稳定性,是三诺远不能相比的。

试问:一个不可靠不准确不稳定的数据,对病人有帮助吗?

(使用国产品牌的正确用法,是经常偶尔得用强生这类品牌去校正一下。知道国产品牌目前仍工作在正确的范围。这是一位做医疗器械的朋友这样告诉我的)。

使用强生,宁可将使用的次数减小一半,也比使用不可靠的更有利于病情。

网友A(2022-10-03):
京东有"强生稳捷"的血糖仪,这个和"强生"是一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京东有"强生稳捷"的血糖仪,这个和"强生"是一回事吗?

稳捷是型号。决定试纸的种类。

稳捷跟稳豪试纸是不一样的。感觉稳豪好一些(听名字)

网友:
我自己血糖在临界上,所以这几年一直注重自己的血糖管理,建议买罗氏,很靠谱,每次去医院抽血都带过去验证,误差一直极小。

国产的东西不行,今早上用送的两款血糖仪测试下,相差一个,能信谁啊?

网友:
其实5.3和6.4没有什么分别。 都是正常值。不用吹毛求疵。

网友:
薅羊毛网站随便找找,买便宜的就行,这个属于医疗器械,都有证书的,生产许可,精度误差都在范围内

买便宜的,最便宜的是29元,自带50个试纸,采血针等,用完50个试纸就连同血糖仪一起扔了,重新买

因为试纸比买套装还贵,试纸还有有效期,过期就作废了。。

网友:
谢谢站长和坛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