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D卡中的10,11,12脚都起什么作用?控制中需不需要这些脚的配合?

楼主(2008-05-30):
如题,发现SD封装有10脚,11脚等,但看了许多资料,基本都是1-9脚对SD卡操作,不清楚10,11,12脚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
多出的几个脚是SD卡插入检测、写保护检测。

楼主:
这我也了解一些,关键是哪个对应哪个功能,以及怎么用?

网友:
你还是在论坛里搜一下吧,有很多资料的。我的帖子里有原理图,里面的SD卡连接和实物是对应的。

网友:
自己看卡就知道了,完全是两个物理开关.

网友:
10号是地,11和12分别是两个开关,一旦卡插入,一个就接地,卡开锁,另外一个就接地,具体哪个对哪个记不得了,可以拿个座子插上卡用万用表测一下。市场上最通用的座子是把10PIN放在中间的某个脚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