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参数确定后怎么处理

楼主(2008-05-31):
三星单片机PID程序中计算出了P(K),怎么用它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网友:
有“时间比例”输出算法。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没用过PID处理过,或者有相关怎么处理P(K)的资料给份,

网友:
也在看PID方面的。。。能有个例子最好了。。

网友:
继电器控制属于开关控制 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
PID则是连续控制,0~100%内无级调节
不一样的两种东西

网友:
4楼:啥意思?
假设PID计算的范围是0-100,结果是50,并且继电器输出周期是20秒,则每20秒输出10秒就可以了。

网友:
4楼还是学自动化的,晕!!

在开关形式的磅-磅控制模式中,采用一定周期的PWM控制开关器件,PID计算PWM占空比,实现比较灵活,楼上正解!

楼主:
我用5楼的想法做了个,但是不知道怎么的,继电器在低于设定值10度就报警不加热了,我PID设计范围是0-200,PID采样20秒
有没人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