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了,我的板子一上电就冒烟,一看是AMS1117不行了,谁有耐压高的呀?象SPX1117-3.3 SOT

楼主(2008-05-31):
一百多套,这下有的忙了.

网友:
如果压差大为何不考虑DC/DC呢

网友:
用开关电源

网友:
唉,怎么不事先预估下耗散功率和耐压?这是电源芯片最基本的要求。
事已至此,想办法亡羊补牢吧,记住教训!

网友:
救急的办法是在1117和电源插座之间串一个稳压管,稳压管的取值:输入电压-1117的最高安全输入电压=稳压管的值。为稳妥起见可再加串一个10欧以下的小功率电阻。

加串的稳压管的耗散功率要根据你的整个板子的最大电流消耗为参考。

网友:
我要说的楼上都说了。或在前面加一级LM317,或干脆就用LM317

网友:
在前面串个功率大点电阻

网友:
输入电压有多大?可以试试在1117的输入和输出之间连一个功率电阻

网友:
刚测试了LM317贴片封装的也很惨。。。
24V输入,5V 30mA输出,LM317竟然烫的可怕。(没加散热片,因为是贴片的)
算了下,19 x 0.03 = 0.57W 的热量功耗,这个功耗通过LM317散发出来还是比较烫的。。。

一起看下我的原理图:应该没错的。

网友:
24V输入,5V 30mA输出,
24-5-0.6=18.4
18.4*0.03=0.552W
还不包括317的功耗

网友:
24V输入,5V 30mA输出,
24-5-0.6=18.4
18.4*0.03=0.552W就是耗散在317上的功耗了啊

网友:
贴片的也可以利用铜箔散热啊?物尽其用。我用一个SOT89封装的三极管,耗散功率超过1W,照样运行的很好,反正有大块的接地铜箔,不用白不用,呵呵。

网友:
【11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正解!

楼主:
多谢各位,请详细看我说的,我的功率不大,主要是耐压不行,以前没注意,1117-3.3有的耐压15V,有的耐压20V.我以前用其的就是20V的,没问题,这次换了牌子,所以才出事.

网友:
如果1117前面有位置可以装一个稳压管,使得1117的电压不超过15V就可以了。

Holtek有类似的芯片,输入电压可以到24V。SOT89的引脚和1117不兼容,如果不介意外观可以用TO92的焊上去。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power_1.htm

网友(2011-12-25):
纯粹设计问题

网友:
1117系列的,管脚兼容的很多,就是手册也要注意,我就碰到过AMS1117的两份手册,一份注明0~70度,一份注明-40~80度。

网友:
冒烟必然耗在1117上功率过大,你最好测下任意状态下的实际工作电流。0.5W并不足以烧掉1117.

网友:
串功率大点的稳压管。
或者换封装大点的TO-220的317或者78XX

网友:
算下自己板子的最大电流,然后选一个电阻串在24V电源和1117之间就OK了。

网友(2014-10-06):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请详细看我说的,我的功率不大,主要是耐压不行,以前没注意,1117-3.3有的耐压15V,有的耐压20V.我以 ...

AMS1117的电压市面上有15V和18V两种。电流有0.8和1A的两种。每次采购你要注意产品批号,尽可能固定一个供应商。每次采购到后都要测一下耐压,能到20V以上的是标称18V的。

网友:
20V也不能接24V啊,余量太小了点吧。用7805吧

网友:
晕,能接24V么?不烧才怪,做了一百多套?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请详细看我说的,我的功率不大,主要是耐压不行,以前没注意,1117-3.3有的耐压15V,有的耐压20V.我以 ...

同是天涯沦落人,握手。

网友:
1117印象中一直12V耐压的,24V上DC-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