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90PWM3到货了,单片22元,价格感觉还不错~~接下来就要找个好电机……

楼主(2008-06-01):
前段时间讨论90PWM3都是说说,现在到货了,可以测试下了~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etail.jsp?kind=normal&id=5277&class_id=3440&super_id=1024
最近事好多啊……等UC3测试板正式推出后就能全力投入四轴了,哈哈

网友:
看到了,先在购物车里放一片。等集得差不多了,再一块快递。

网友:
我也看到了,但做电调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的:就是MOS管.

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一下用什么管好,P+N组合还是就用一种N管?具体型号?

统一一种MOS管可以减少开源电调在试调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有关这类问题就不会重重复复地一一解决.

网友:
阿莫在进点mos管啊

网友:
电机就用GS的吧.

网友:
哪位大侠有该芯片资料?

网友:
好,这段时间正准备搞上百A的大功率三相控制器,成本方面比电动车的宽裕,用这个比较合适.

先弄个二十片试试.

问一下阿莫,那个官方90PWM3电机实验套件有没有货,啥价格?

网友:
昨天看到有四边长脚的ap7000,可惜老板不在,改天再去问下有没有货

网友:
可以先把90PWM3电机实验套件弄出来,一边调试这块板子,一边寻找合适的电机,等找到电机后,再优化算法,加快进度啊。

我挺想买一块它的套件的,望穿秋水了

网友:
这是我上次在上海赛格逛的时候看见的一种无刷电机

以上电机参数

还拿了厂家的资料,下面是它们的网站,里面有各种电机,好像都是功率较大的,不见得适合四轴用。
http://www.akstec.com/cpml/wsdj.html

网友:
楼主加油,等到你的UC3哦

网友:
要是做无刷PCB板的话,一定帮弟兄门带上几块,最好是两种总线接口的。

网友:
支持先弄试验套件,我觉得这个驱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那个无传感器版的,还需要另外加入位置信号反馈部分

网友:
就用带传感器的好了,没有必要用不带传感器的。甚至可以加编码器必要时。

网友:
嗯,我也支持用带传感器的,我觉得那个低通滤波然后比较电压的方法不是太靠谱,虽然理论上说得通,但单独的霍尔线圈比那个可靠多了。

网友:
今天收到10片90PWM3。请问阿莫是否有90PWM3B的片子?3B好像有不少功能改进及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