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步进电机换线

楼主(2008-06-01):
上个星期买了三个57步进电机,新东西到手按一惯做法是未用先拆,~~~拆开后发现都有浸水痕迹,轴承很多有生锈和晃动,输入电源线老化和太短了,
最奇怪的是,三个一样的电机三副轴承居然都不是同一牌子的,呵呵~~~~~~~
在厂里找了几个新的轴承换上,同时拆了一个旧的电脑电源的线换了原来的输入线,顺边把中心抽头那没用的丝拆了,直接当四线电机使用

拆开后真的很想把电机心抽出,不知抽出再装是什么效果,有抽过的朋友吗????还有三个电机的用手转动松紧不一样,不知使用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样拆开后, 安装好还能正常使用的话都可以恭喜你了。

楼主:
把心抽出后就不能用????????????
还是像我那样换完线就不能用????/

网友:
这样拆开后都有可能不能正常使用,因为转子与定子的间隔要求精度是很高的。厂家是用专用的设备定位装配。一般这样装上去,小则力矩变小,严重的话就不能用了。

楼主:
步进电机两头根本就没什么定位装置,就靠四个罗丝上着,也就是说电机只要轻轻一碰或不小心掉到地上两头就会移位,并没什么精度可言,加上二手的都有暴力处理过,
最难处理的是有可能有铁锈掉进转子里
这三个电机都拆了几次,第一买回来看看里面,第二次换轴承第三次换线,呵呵~~~~~发现电机本来设计就可能在普通情况下拆开,因为轴承的配合非常好,和普通电机不一样!!!!!!!!!!!!!
装回去后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最担心的力矩问题并没出现,

得一个结论,拆这种电机只要注意不要让小铁锈或其它小的铁的西掉到转子里,否测你会有麻烦!!!!
下次等我狠下心时把转子抽出看看,只是听别人说会失磁总有不甘心,卡卡~~~~~~~~~~~~~~

网友:
恭喜你!!亦有可能你没有用到最大扭矩。

网友:
我抽出过转子,感觉没有什么异常,原来我们公司做镊像机云台的,这种马达多得去了,比较好奇,有两个马达被我拆得就剩线圈和那磁铁片没有分解了,装好后一样的用,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没有用专用的仪器去测验。

楼主:
刚才测试过,那个松一点的电机高速没有其它两个好,把那个松一点的电机心抽出来了,正如7楼所讲

网友:
只要装回去没东西落下,用还是能用的,但是参数就达不到额定的了.万一要是齿碰坏了,就麻烦了.还是不拆的好

网友:
如果确认是电机上面的轴承损坏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关键是要有好的工具,然后要选用同等级别及标号的轴承(建议在新轴承里面加点好的进口的高温或高速黄油),按照拆卸电机时相反的顺序安装,最后在扭电机上面的几个螺钉时一定要用力均匀的锁紧就可以达到以前的效果,并且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如果是电机的轴承跑圈,那基本上就没有多大的维修价值了!

网友:
【8楼】 motoyes
刚才测试过,那个松一点的电机高速没有其它两个好
================================================================
这是因为转子的磁铁老化退磁了!

网友(2008-07-27):
请问一下,这种57电机的最高转速能达到多少?

网友:
新手问一下,为什么叫57电机呢?前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些东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拆过电影放映用的镜头,里面大大小小十来片透镜,仔细装回去,一样用看不出区别,老前辈们可是吓得不轻。

网友:
找到答案了

步进马达法兰面尺寸:35,39,42,57,60,8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