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问题

楼主(2008-06-01):
仿真电路中使用了ULN2803加164做了160*16LED点阵显示,只是运行了一次,发现没有任何输出。

然后不能仿真了,8255总是被提示没有电源VCC和GND 的设置。不知是怎么回事,期望高手解答。

网友:
同问,看sample里电压值可以随便改正负,为什么我改了仿真就出错

网友(2009-06-10):
一定是你的驱动出了问题,2803是灌电流驱动的,你要接正确驱动才能点亮。

网友:
我也做过你这样的LED点阵屏,是32*16的两个字显示,也用的2803,显示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