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4轴的微型激光测距仪

楼主(2008-06-01):
网络上偶尔看到有人用摄像头加激光笔做成测距仪器
或许可以应用在4轴上,用OURAVR邮购部提供的:OV6620图像处理器+废旧光驱中的激光头
加上20MHZ的M88,I2C接口,处理图象信息,寻找图象中最亮的激光点
再根据勾股定理,就可算出成像点与激光头的相对距离
输出仍就是I2C接口,一个16位整型变量即可,表示相对距离的厘米数
不包括电源,总重量应该可以控制几十克吧

原理如下图:

这是网上有人做好的,不过是基于PC机的

网友:
实在是好贴。我空了请教一下同事。

网友:
这个精度貌似很低

楼主:
精度取决于激光管功率、图象传感器分辨率及镜头

网友:
废旧光驱中的激光头?这个不可以,光效小,功率低,
不过整个方案还是可以的,用在移动的物体上应该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行不通,4轴是一个动态平台,LZ提供的这种方式是通过三角测距原理实现的,只能测量投影点到摄像头的距离,如果平台与被测平面不平行(或者说入射激光与被测平面不垂直),那么计算出来的距离就不是平台到被测平面的距离了。

网友:
经常看到战斗机上可以显示地形的仪器,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仪器.
还有,我希望我们的四轴能够用上太阳能.最好可以在上空飘一整天.
最好还能负重10KG左右.这样我们就不用找人从香港带货了.嘿嘿

网友:
DIY基于摄像头的激光测距仪
http://www.robotsky.com/ZhiN/ShiJ/2008-05-20/12112875563243.html

原贴在这里:
http://www.roboticfan.com/Article/HTML/627.shtml

还有几个关于里面的程序的包,20多M,传了一中午都没传上来,可恶的DX把网速限了!
声明:
所有资料均出自:www.roboticfan.com,非常感谢其上网友Rockets的翻译
修改原因:
找到贴子的最初位置

楼主:
to : 【7楼】 wenming

...找人从香港带货了...

难道你想用4轴走私?
哈哈,帮我从香港吊个D80带过来吧,听说比国内行货便宜不少哦!

OURAVR的开源4轴成功后,深圳边防警_察发现边境上出现如蝗虫般无数不明飞行物
下面都吊着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等在空运飞行。。。

网友:
个人感觉不太合适,光速太快,这样测距要求较高的捕获频率,20m低了点。

感觉超声波好一些,毕竟蝙蝠阿,鲸鱼阿都在用。

网友:
楼上的去看看8楼的文章就明白了,这跟超声波测距不是一个原理

网友:
好思路!

先置COOL! 希望大家将能找到的资料上传到这里,不负这个COOL字啊。

楼主:
to : 阿莫

邮购部卖的CMOS图像感应器OV6620,你知道是多少万象素的?CMOS感光晶片的尺寸是多少?
我看到有3钟焦距的供选择,10米范围内应该用哪一种镜头?
我想算算这个方案测10米内的距离,理论精度有多高

网友:
完了,我修改了下贴子想补充点资料,把这个贴子弄坏了,版主请帮忙看能恢复下不?

网友:
【14楼】 eastboy ,

已经修正。

网友(2008-10-16):
德国有个高精度激光测试的,毫米级

网友:
STARMAC上面用的Laser Ranger是什么性能也不知道。我在Youtube上看到过一个激光扫描地形的视频。是在摄相头的视域内投射密集的网格点,看到的反射点图象非常有意思。真就像3D软件里以vertex锚点描述的曲面。

网友:
  feng_matrix的知识面不错。

  能否告之期望的最大高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方法的精度可以很高的,尤其是在近端

网友:
德国那个有没有资料

网友(2008-12-08):
我们的激光测距是靠2个激光点来测定的。三维视图生成也在预研中。

网友:
记号30万里每秒的光比较难驾驭啊

网友:
相当的不是一般的牛 13

网友(2008-10-24):
用DVD刻录机的可以了,不过要小心点别伤到人,那个照在人眼睛上会瞎的

网友:
有点意思 但是没有其他的资料

网友(2009-11-07):
呵呵,着实是个好贴,不过感觉不是很实用!

网友:
太,太,太,太好了————我就需要这个东西呢——!!

关键是测试的速度要快,,精确度我们要求不高!!———5%(百分之五)的测距误差都是可以接受的!!

关键是要求:要做到每秒测试:25次的速度。。。对于高速运动的物体,,距离误差大一点可以接受,
——————————————但是:测距系统必须要有足够的快速反应能力————!!!

网友(2011-03-18):
参照微软xbox360的 kinect传感器,原理是一样的,肯定能实现,不过10米不一定能达到。

网友:
按这样下去 会不会四轴搭个雷$达上去的?

网友:
加上姿态测量,就能避免平台不平行的问题

网友(2011-12-06):
这个方法精度应该不错。

网友(2019-08-23):
你好 请教一下 有关算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