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sd1305

楼主(2008-06-01):
谁有SSD1305的驱动程序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30124&bbs_page_no=1&bbs_id=3003
各种OLED的驱动都有的。SSD1305和SSD1303差不多的。只是扫描线宽了点。

网友(2010-08-05):
晕,接好电路,晶门OLED屏dds1305 没反应什么问题啊?
vcc 接12v起码屏有亮才对啊!

网友:
请问此电路接线对吗?

网友:
PM我吧,给你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