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打算检测电机转轴的扭矩大小,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合适啊?

楼主(2008-06-01):
请教朋友们,打算检测电机转轴的扭矩大小,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合适啊?

麻烦列几个产品型号

非常感谢

网友:
应变片.
成品的传感器不清楚

楼主:
刚才大概查了下动态传感器的价格,怎么至少好几千的,好贵啊

以为只有几块或几十RMB的,汗啊

楼主:
我的目的是用来判断电机是否过载,用这个的代价是否太高了呵
有没有等效的方法来检测呢?

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是否过载?
是不是可以考虑检测电流呢?
再就是你要求达到怎样的灵敏度?

楼主:
现在可能要做个交流电机转速检测和过载保护的
问了些朋友,可以检测转速或电压的方法来判断,可用霍尔元件来搞,可惜偶没经验呵呵

楼主:
楼上朋友说的检测电流也是办法之一,可我没经历过哈

不知道现在的交流电机是否自带过载保护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