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35板+3A电机空载测试发热问题

楼主(2008-06-01):
今天晚上,把几个电机都接上8435板测试,板的设计输出电流最大为1.5A,采样电阻0.47欧,有半流控制,电机是3A的57电机.电源是24V开关电源

随便搞了个程序让它连续运行了2个小时,最快速度F2000,电机每单位320个脉冲,电机最高温度估计超过60度了,手摸10秒钟不得不放,
8435板拖这么大的电机居然发热如此利害,我还想改成2A,那可不得了,运行半小时心定超过75度以上

想知本论坛的机是如何控制电机发热问题,看了半论坛的8435板好像没半流的,推小电机理论上发热应该更利害

我运行的是下面那两个程序,

在大海论坛下的,电机发热高低是:最低Y轴,最高Z轴,X轴比Z轴要低但温度也不低了也超过50度以上.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我用阿尔法8435单轴板,限流2A,有半流。
驱动1.5A二手东方42电机基本只是温热。
同样驱动国产2.5A GBM42BYGH403也发热很厉害,不过不需要去管它,不到85度没关系的。

网友:
你电机用的3A的,用8435来拖当然发烫呀,长时间运行不烧掉才怪

楼主:
楼上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
看TA8435的文档,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为什么还要用8435呀,现在有6016的芯片,电流比8435的大,发热也比8435的小,是16细分的

楼主:
为什么还要用8435呀,现在有6016的芯片,电流比8435的大,发热也比8435的小,是16细分的

不是驱动发热,是电机发热

网友(2008-07-19):
呵呵,那有没有相应成熟的电路啊,

网友:
【5楼】 rifjft 吝啬:6016的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价格好吗,上手快吗,性能与8435比如何。因为驱动器还没选好,所以迫切想了解以上问题,还请rifjft 吝啬老兄赐教。
听说8435已经停产了,不知有无替换产品问世,感觉8435是比较经典的驱动了,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用。

网友:
磁动力那边说电机温度90度左右没问题。

网友:
回复5楼 THB6016H是由日本公司代工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内置双全桥MOSFET驱动、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采用HZIP25封装(尺寸:36.5×17mm),耐压40V、电流3.5A(峰值)、16细分,外围电路简单。适配57mm机座及其以下所有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①BY-5064是一款小型化、高细分、多功能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采用SOP-28封装(尺寸:18×10mm),提供64细分,外接功放电路可实现电流高达10A。适配110mm机座及其以下所有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③提供BY全系列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适配110mm机座及其以下所有相电流小于5A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特点:恒流控制,极低的电源损耗,极高的开关效率;运行平稳、低振动、低杂音。

网友:
芯片联系方式是qq120088312

网友(2008-11-05):
楼上,能找到A6628SEDT的pdf么?

也是allegro的芯片,就是找不到pdf,市场上大量有供应的。

网友:
allegro的A3977 或者A3986很多呵,可以看看这里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c35ed3d1a4061f8a962d750c5bd03c1e.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