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怎么没有设计ACTEL芯片的啊?

楼主(2008-06-01):
在周立功那里买了两片A3P125,写程序的次数比Altera和Xilinx多得多,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和使用经验太少了,我刚开始入门,买的程序下载器的JTAG接口的各管脚位置说明都没有啊,网上也找不到,现在正与厂家要啊(没有买开发板)。
有使用这个芯片的朋友交流一下啊。我的QQ:727935537
mail:qwcheng@163.com

网友:
在A3P60和EP2C5想了很久,最后还是觉的用EP2C5好些
EP2C5(144PIN)+epcs1 估计在70左右`就可以了 大概至少有7,8万门左右吧
觉得比A3P60要合算些~A3P系列贵,6万门,(144PIN)要95远
而且EP2C5的资料很多,NIOS好象也不错~QII软件我也回用~

网友:
actel入门资料比较少,开发板也不好买

不过支持cortex核,还内嵌flash,我蛮看好的

其实学哪个fpga都一样的,转型很简单吧

网友:
ACTEL是内置flash的,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价格确实有些贵

网友:
ACTEL的FPGA很好用,加密性能极好!不考虑成本时首选!!!
以下为ProASIC3 Flash FPGA的手册,点击此处下载 ProASIC3 Flash Family FPGAs.rar(文件大小:1011K) (原文件名:ProASIC3 Flash Family FPGAs.rar)

网友:
A3P060,我这边用¥30一片感觉还好啊,应该不算贵吧?A3P125,对方也只要稍微贵点,也不到060的两倍啊!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方开价挺高的,呵呵!

网友:
A3P060,我这边用¥30一片感觉还好啊,应该不算贵吧?A3P125,对方也只要稍微贵点,也不到060的两倍啊!
楼上的意思是说A3P125(PQ208)价格低于60人民币?能不能说一下那里买的?

楼主:
好象大家对ACTEL的芯片积极性不高啊,没有人进一步讨论啊。我现在自己在做一块试验板,图画好了,还没有加工。想自己的热转印方法制板。由于100脚热转印方法制板难度较大,但我还是人试一试,估计问题不大,请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啊。

网友:
其实是不是ACTEL都无所谓,那些芯片只是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