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刷电调中, 这样扩展pwm如何?

楼主(2008-06-02):
虽然m8或m48都有足够的通道实现无刷电调.但是在控制上会比较麻烦. 以我所了解,在同一时间内,只需要一个通道输出pwm.使用这种方式是不是会好点呢?

网友:
增加了成本和重量,没必要

网友:
哈哈哈,我的方案就是这样做。

楼主:
对于自己玩,不是做成产品,成本不成问题。但是带来的好处不少。

网友:
1路分3路,好多电动自行车控制器里都是这么做的,当然现在也有不用的了,主要是大批量生产成本问题。
自己做用这个挺好的。

网友:
这样做徐然增加成本,但加强了稳定性

楼主:
不想总着眼于这点成本,就算是大批量生产,这种芯片才0.2-0.4元一片。只要能提高性能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无刷电调不是消费品,性能好了,可以卖得更贵。更何况我们只是拿来玩。

网友:
呵呵 自己玩随便了。但做成品的现在利润本来就很小,你让老板再买这种芯片,0.2他都不干。
再说了多一个芯片就多了一份重量,对航模来讲绝对弊大于利。
至于提高性能不敢苟同,因为不少集成多通道PWM的MCU本身就已经集成了这种逻辑电路进去,没听说过集成的电路性能反而不如外搭的。

楼主:
可能你没看仔细。我是使用m8。它并没有多通道选择。

网友:
【8楼】 (敏感词0386)123
可能你没看仔细。我是使用m8。它并没有多通道选择。
----------------------------
“虽然m8或m48都有足够的通道实现无刷电调.但是在控制上会比较麻烦.”
好像是楼顶你说的。为了确认我找来Mega48/88/168V的资料来看,第一页就写着“SIX PWM CHANNELS”
M8 M48是6通道的,不够吗?

楼主:
不用哪么紧张. 你细看m8,它只有3通道.m48因为flash不多,估计做不了.还有就是,我是说它们没有多通道选择.可能表述有点错. 因为m48 88等是使用不同的timer做不同的通道.这样在使用上会比较麻烦. 再者timer的位数不同,一个是16bit 两个是8bit.如果要改变不同的占空比,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 事实上m8不加这些电路也能用, 只是我觉得这样用会好点. 因为我并不是要做产品,做的只是玩玩(成本根本不是问题,而且m88比m8贵太多了),写出自己的想法,大家讨论而尔.

网友:
这个方法当然是最好的,可以实现M8 M16 替代 M88 90PWM3;而且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比如测速的范围调节;成本也要低很多呢;我用m16+74HCxx,比90PWM3好用很多;

网友:
你这样做控制更为麻烦,单独的PWM只需计算PWM脉宽值,而你现在这样除了脉宽还需要计算选通

楼主:
??? 完全不明你想说什么. 基本上,如果你用单独的pwm, 除了计算8bit 和 16bit的脉宽值外, 在换相时,要关掉之前的pwm,开下一个pwm来切换不同的通道.

网友:
我理解错了楼主的意图,楼主只需要其中的一路或2路同时工作,而且开启时间和脉宽都一样,我理解成了楼主需要控制三个电机了。

但楼主的这种做法还需要6个I/O来开通关段MOS管,对于缺少PWM而I/O较多的单片机是一种好方法,程序上是一样的工作量。响应有些许滞后,因为多走了一个与门。

网友:
这样直接拿555来做PWM

网友(2008-07-19):
软件工程师路过

网友:
仔细想了想,感觉这个东西还是很好的,一个PWM输出接口可以控制1个电机,那么,4个PWM输出就可以控制4个电机了,同时,我认为可以加上一个扩展进行过零检测,也就是说,一个电机使用一个AD通道,这样一来,一片STM32就可以完成4个电机控制,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网友:
我想知道M8做的成品电调里是怎么扩展的。那次我拆新西达的调速器这么接:

U+ …………  9脚 PD5/T1
V+ ………… 11脚 PD7/AIN1
W+ …………  2脚 PD4/T0
U- ………… 30脚 PD0/RXD
V- ………… 31脚 PD1/TXD
W- …………  1脚 PD3/INT1

那么M8里头三路PWM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这个M8电调做的好省,可以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
我打算试试瑞萨的R8C/2K。没有内置模拟比较器,但它的AD可以由PWM的比较输出中断触发one-shot转换,在4μs内完成转换,这可以代替比较器。这片子强在三相六路PWM输出上。

网友:
这个应用在avr中可以用软件实现,而且三路PWM输出可以是任意IO脚位.而无须加74 IC.而在软件中只用到一个PWM通道.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的是DSP做控制器的 ?

网友(2009-05-30):
to  gzcrc
这个应用在avr中可以用软件实现,而且三路PWM输出可以是任意IO脚位.而无须加74 IC.而在软件中只用到一个PWM通道. ???????
能否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