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 遥控步进电机

楼主(2008-06-02):
本人用如下驱动驱动一个4相12V的步进电机:

(原文件名:22.JPG) 前面的电路中加了315MHZ的无线接收模块,系统工作正常。

        但本人用如下相同的驱动驱动一个4相5V的步进电机(更换了原来的12V电机,系统采用5V供电):

(原文件名:22.JPG) 前面的电路中加了315MHZ的无线接收模块,系统工作不正常。
         不正常的地方如下:
                         315MHZ的无线接收模块的数据输入脚,产生不同频率的方波(当不同的频率驱动电机时,这个方波频率也会跟着变化),导致无线接收有问题。
        现在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12V的没有问题,5V有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12V有问题,5V没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啊,望各位同仁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无线接收模块跟驱动电机的5V是不是没隔离好?

楼主:
没有隔离,我用示波器看了电源的波形,很平稳,并没有其他杂乱波形

网友:
很平稳,不太可能吧。你两路5V用不同的稳压器分离开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电机的电流很小,60MA

楼主:
只要拔掉电机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很迷惑,难道12V的比5V的干扰还小?

网友:
你都已经确定干扰源了,接下去该做什么应该很清楚。

楼主:
不是这样的,我就是很迷惑这不符合理论分析

网友:
等你看清了是什么干扰就不会觉得困惑了。

楼主:
电机的每一相都有泄流二极管,这个2803里面已经有了,现在就是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方波

网友:
电磁干扰,我现在的产品上也出现一样的问题,负载工作的时候,接收板有方波输出,单片机很难接收.关闭负载就正常.

楼主:
现在我想主要讨论这个方波是如何产生,为何是固定频率的方波,而且他和驱动步进电机的频率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