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悲愤为力量加快4轴研究

楼主(2008-06-02):
昨天在河边玩电直(亚托450), 在练习熄火降落的过程中出现意外。 飞机被侧变风吹翻, 由于高度太高看不清姿态, 以至修正过头, 修正后还是反过来的。 下降到50米左右发现, 连忙修正, 却忘记关闭熄火开关, 而且当时飞机是我最不熟悉的倒飞对尾状态, 结果直插入河中。 损失保守估计5000。

哎, 现在可以不用三心两意了, 全身心投入4轴的研究。。。

网友:
我刚开始玩航模的最容易摔机就是姿态判断错误,导致打反舵
后来总结了一个小经验,如果飞机高度很高,看不清姿态
可以拉杆轰油门,这样飞机无论正反都会在空中转圈翻跟头
然后根据跟头是正的还是反的找回姿态,关键是靠翻跟头给自己一个反应的时间

楼主:
直升机阿, 拉杆轰油门没有用, 因为当时倒飞了, 而且在没有打idle的情况下, 打负螺距的时候是没有动力的, 不能提供足够的升力,反而会让转速下降失去平衡。  其实当时如果我反映足够快, 应该马上关掉熄火开关, 打idle, 向下打油门杆, 打方向自旋180度, 把状态变成倒飞对头悬停(这个比较熟悉),然后再慢慢把状态调好降落。

不过看到他掉下来的时候心一慌, 失了分寸。

玩固定翼的话可以用你的办法, 现在我玩固定翼摔机最多的就是超低空吊机。 不过摔了也不伤。

摔机不要紧, 最要命的是失机。

网友:
嗨,掉在地面摔了还可以捡点零件,掉河里真是没辙了

网友:
这个是我的小电直,摔了很多次了,身上的零件有一半都换过了

网友:
脱衣,下河!

楼主:
【6楼】 feng_matrix

什么牌子的? 不错哦。。。

我的也有大半零件换过了, 基本上买零件的价钱等于三部整机了,呵呵。

你的控不错哦, 是ff9吗?

网友:
控是FF9 Super 版40兆,老款非变频的,变频要换晶体

楼主:
我身边的人都用9XII, 不过我想了解一下FF9

请问FF9是否一控可以完全支持飞机同直升飞机? 还是像futaba低端版本那样分飞机版和直机版?

网友:
当然了,控内可存储12架飞机资料,每架飞机都可以是直升机或固定翼
6种直升机混控模式、4种固定翼混控模式,其中3种好象是滑翔机混控
没玩过滑翔机,这个不太了解,外扩存储器可以存储更多

楼主:
打算入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