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IO口内部的上拉电阻能否可以当做 IIC总线的上拉电阻用?

楼主(2008-06-02):
AVR IO口的上拉电阻能否可以当做 IIC总线的上拉电阻用?

由于芯片采购遇到了问题,PCB也没时间重做了,找到了一个代用芯片,电源等都兼容,就是总线由SPI换成了IIC,所以遇到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A:
一般不推荐用,因为内部上拉不够劲,要拉高不容易,外面补挂一个SMD电阻好了,这样最保险。
不过不妨试试,但须把通信速度大大地降下来,以保证足够的充电时间。(最好拿示波器观察一下充电波形,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iic规定的上拉好象在5-10K.而AVR的内部上拉>50k.

另外,作为DATA的AVR的I/O需要在输入和输出两个方式转换,内部上拉在转换过程中考虑不周就会出问题.建议DATA线外部上拉,CLK(AVR永远为主机,且只有一个主机)使用内部上拉(实际没用的).

网友:
上拉电阻和端口电容影响端口电平的上升下降速度,所以只要速度合适也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马老师和各位了,等PCB回来后试一试。

网友:
AVR内部上拉比较弱,约20k。推荐用上拉电阻。

网友(2012-07-11):
现在遇到跟你同样的问题,想知道如果用avr单片机没有加上拉电阻的话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试过,100K速度完全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吧,其他单片机就是直接用的内部上拉可以的avr没验证过。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推荐用,因为内部上拉不够劲,要拉高不容易,外面补挂一个SMD电阻好了,这样最保险。
不过不妨试试, ...

你好,请问我现在内部上拉好像无法驱动iic啊,我的vcc是3.3v,而且我还串了电阻,现在把外部上拉去掉,程序加内部上拉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