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刷电调板子,把Dragon烧了........

楼主(2008-06-02):
痛啊!IO部分可能坏了,能识别及更新固件,就是不认目标板了.

网友:
换个目标试试呢?

楼主:
在两张电路板上都试过了,之前都是正常的能工作,上过电机后都不能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无刷电调实验运行时,还连着Dragon?

网友:
注意隔离……

楼主:
恩,运行时连着Dragon.......
在阿莫这里买的,明天找EMS寄过来检查下......

网友:
to :【7楼】 linhaimi

呵呵,无刷电调是功率设备,工作电流很大,尤其是初期电路程序有问题时
比如电机堵转基本就是MOS管短路,这样对有连接的一切电流输出设备都是考验啊
没把握时尽量不要在线调试,宁愿多烧几遍程序

网友:
一般仿真器都有保护,少也是烧缓冲器,不会少主芯片,一般是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