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在PIC16C505里面如何建立中断函数,定时器的中断函数

楼主(2008-06-02):
请问我在PIC16C505里面如何建立中断函数,定时器的中断函数。

使用的是MPLAB7。50版本,PICC用的是8。05版本。

目前这样建立的时候提示我错误。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50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i_sign;
void main()
{
uchar temp;
INTRC;//内部晶震
TRISB = 1;
RB3 = 1;
RC2 = 1;
OPTION = 0X00;
//OPTION.T0SE = 0;
TRISB = 0XEF;
TRISC = 0X38;
for(;;){
if(i_sign == 1){
  i_sign = 0;
  for(temp = 255;temp != 0;temp--){NOP();}
}
}
}
void interrupt timer0_isr(void)
{
i++;
if(i>=0xf0)
{
  i = 0;
  i_sign = 1;
}
//T0IF = 0;
}

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是第一次用PIC16系列

错误提示:

Error[000] D:\WQH-GZL\WHQ.C 33 : Interrupt functions not implemented for 12 bit PIC

Error[000] D:\WQH-GZL\WHQ.C 33 : No interrupt strategy available

Error[000] D:\WQH-GZL\WHQ.C 33 : No interrupt strategy available

楼主:
是不是这里用汇编的人比较多?对C的话感觉这样的IC容量太小了?

楼主:
昨天晚上发的,今天顶上来,有用PICC的兄弟帮我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这个IC根本没有中断。

网友(2013-04-2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这个IC根本没有中断。

没用过这个芯片,但你一开始写的时候应该使能中断位吧

网友:
54,55,56,57都是早期OTP工艺的,这些早期IC都没有中断的,只能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