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结构的优缺点。

楼主(2008-06-02):
请问一下,图中的雕刻机结构有什么优缺点,原来有帖子介绍简单说过,但还是想请教各位高手见多识广,指点一二。我想diy一个。

X轴的丝杠只在一边会不会有受力不均的问题。

网友:
要做出精度的话这个结构不简单。做一个这样结构的机机可以在家里的地板上雕个PLMM图。

    像上图的结构X轴的丝杠只在一边肯定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