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D7705的采集到的数全是65535.怎么处理

楼主(2008-06-03):
现在做一个简单的AD采集板,用的是AD7705,MCU用的是51,在采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AD7705的DRDY也有脉冲输出,说明有数据转换,DIN也有脉冲,说明MCU也给了AD数,但是AD7705的DOUT端输在模拟输入端接地的情况下也是一直是高电平,结果MCU采到的数就是全是1,大家帮忙看看:部分程序如下: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02);

        write_data(0x10);
        write_data(0x44);

        while(drdy);
        write_data(0x38);
        x=read_data()*256+read_data();

        while(1)
                {

                        P25 = 1;
                        delayms(1);
                        P25 = 0;

                        delayms(50);

                        while(drdy);
                write_data(0x38);
                x1=read_data();
                        x0=read_data();

                        x=x1*256+x0;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lusson 于:2008-06-03,15:06:15 加入。
你的原标题:“AD7705的采集问题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注意是否数据益出了?

楼主:
怎么判断数据是否益出了,谢谢

网友(2009-08-31):
是你的定义数据的变量不对,所以才显示int的最大值65536.
...........把定义的变量换一下定义方式或者位置

网友(2012-06-18):
楼主,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