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电阻如何选取?

楼主(2008-06-03):
现在要采样一个80~100uA的电流,采用仪放放大,一般采样电阻阻值如何选取?选用1%金属膜电阻。

网友:
康铜丝(ohm阻值)?

80~100uA! 可用KΩ级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2009-12-08):
我现在做的是直流电路的采样
负载电流是十几个安培以上
取样的话用康铜丝也可以吗
如果可以参数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