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2 PLC掉电时候的考虑 是输出全部为0,还是保持掉电前输出状态? 谢谢!

楼主(2008-06-03):
看了一下三菱FX2N PLC的中文手册
是这样讲的 断电它会保持10ms的 如果继续断电 就没有输出了 再来电 如果处于(Run的状态下 不懂 貌似默认缺省就是此状态吧?) 那么 掉电前是什么输出状态 还是什么输出状态

偶是试图用51单片机 考虑抗干扰 看门狗重启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

偶觉得下述的方式比较好
1,冷重启 人为的关闭 打开 停电造成的关闭打开 在输入无变化情况下 PLC恢复到0输出(不输出状态)
2,因工业干扰等导致死机的情况下 不论用内部软看门狗 或外部硬件看门狗执行reset reset后 能够从eeprom等处调用reset之前的output状态表 并将该表内容输出给output 来保证 因为PLC自身不耐干扰的原因而导致的重启不会影响外部输出

求 8051如何区分软重启和冷重启 并执行不同程序?谢谢!

网友:
要修改start.a51,使程序上电启动时不清除某一个RAM单元,主程序里检查这个ram单元是不是所设置的标志,如果是就说明是热启动,如果不是就说明是冷启动并把这个单元设置成相应的标志。
欧姆龙的PLC可以设置输出记忆--上电后保持断电前的输出状态。
个人觉得把抗干扰依靠软件来基本不靠谱,还是要从硬件上想办法。

网友:
PLC 具有 掉电保存和上电恢复的功能,是需要额外的电源检测的。

一旦引发reset将导致CPU丢失当前状态,再运行时内存中的值是不可靠的。

抗干扰,需要做的是阻止CPU复位,不能让CPU停止动作,除非冗余CPU,不然CPU一停,就不能认为是可靠的。

网友:
我维修PLC最讨厌的的是PLC有记忆锁存功能(以逻辑为主的设备),一旦机械故障或操作工误操作,需反复断电复位才能正常.有一次,同一机械故障搞了我半年,到最后老板承认还是我的对.

网友:
trinove 阿力公司的PLC上市了没?

楼主:
感谢大家答复 我再整理一下问题

一个问题是PLC自身应如何做和如何实现的 现在看来
a, 部分PLC是如同fx2n 加电就恢复上次状态
可能的实现方式 每次输出就顺便把输出表从ram刷到eeprom一次即可 启动时候先load eeprom的值到输出表
b, 部分PLC是可以选择 是掉电再加电 恢复到全零态 还是恢复到上次状态
可能的实现方式 可以选择是否刷到eeprom

至于单片机看门狗热重启 ram内容是否丢失(或存在可能几率变乱) 如同大家所言 不能相信其是可靠的

其实 我是想找一个判断是否热启动的可靠方式 既然靠判断ram中内容的方法不可靠
不知道什么单片机 有个软启动判断位? 开机的时候 只要先读一下该标志位 看一下其值 就知道是热启动还是冷启动了
然后 如果是热启动 就读取eeprom中的输出表(目的 目的是防止因为单片机自身死机原因造成看门狗重启单片机 影响输出状态)
如果是冷启动 则将输出初始为零输出(安全啊!)

您的看法? 谢谢!

网友:
我影响中ARM是具有复位标志指示的,能够区分上电复位和看门狗复位或其他复位。

网友:
FX2N的电源提供两个电源状态信号,一个用双向TLP620直接取自220V交流,没有延时;一个取自24VDC.我试过,拔掉插头,大概2-3秒电源绿LED才灭.FX2N有足够时间保护数据.有FX2N的可试一下.FX2N的电源原理图坛里有.关键是,当系统确认掉电后,电源是否有足够的储能维持数据保护操作结束.当有充足时间保护数据.那么,来电后恢复也不是问题了.

楼主:
问了别人 知道STM32有 RCC_CSR 貌似很强大(偶只会51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