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芯片选型:4米的高度,遥控器无法正对着接收器

楼主(2008-06-03):
在距地面4米的高度有一排灯,两两间距6米左右,想用遥控来控制继电器,使灯开或灭。
遥控的范围不要太大,不然一下子把灯全开/关了,希望能够只控制附近的两三盏。
要求接受芯片收到信号后能直接控制继电器,而不需要把指令发给单片机处理,因为设计
的目的是在单片机出问题时能够用遥控实现人工控制。

使用红外的话是不是要发射器正对接收器才可以的?由于结构问题接收器无法正对发射器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遥控芯片呢?谢谢

网友:
看不懂需求。

网友:
用315 433M 自己编解码 或是买编解码模块都可以

楼主:
【1楼】 fsclub :

是这样的:灯、继电器、单片机和无线接收器装在一起,位于4米高处。一般情况下单片机自动控制继电器,如果单片机出问题了,就要由人工进行遥控。我希望遥控器发出信号后,接收器能够输出一个开关量直接控制继电器,而不是把信号传给单片机处理。也就是说遥控和单片机以“或”的逻辑关系来控制继电器。

因为有多盏灯,不希望遥控一发信号全部灯都开了或灭了,而是信号范围只覆盖10来米左右,控制附近的一两盏就够了

网友:
需求倒是看懂了,可惜好象没什么办法呀.
你要控制无线信号的范围覆盖半径....
好象有点悬,信号跟温度,什么的都有关系的.哪能这样精确.

你试一下定向天性的方法(发射端用),就是用个金属喇叭口对准需要控制的灯,发射天线装在这个喇叭口内.

楼主:
如果不考虑信号覆盖范围呢?能不能用别的方法实现,比如地址编码之类的。
有没有可能这样:单片机把地址写入接收芯片里,发射端可以指定发送信号给某个地址。

网友:
用红外线通信
在通信端用编码模块调制,在接收端用编码模块解调
调制和解调设定的地址码可以用拨码开关实现,假设:控制第一盏灯的时候拨到1,控制第二盏灯的时候拨到2……,这个东西用VD5026/5027加逻辑芯片就能实现
另外,用普通继电器是不行的,普通继电器长时间带电会烧线圈,要用固态继电器或者是接触器或者是可控硅
这种方法有效距离有10米,我曾经做过这种遥控器

网友:
在通信端用编码模块调制,在接收端用解码模块解调

网友:
回5楼:
地址编码当然有用啦,那样你不是所有接收机都得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