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8+74HC595*8控制64个LED的灰度(256级)初步成功,参考“polarbear 枫叶”的思路。

楼主(2008-06-03):
由于参考了“polarbear 枫叶”的思路,做出了初步的效果。
有一个问题,就时当LED的亮度值改变的时候有个别的LED会有闪烁现象,我想是由于595数据更新所致,现在还没有解决,还想请“polarbear 枫叶”指点。
先谢过了。
看一下视频:

源程序:(AVRStudio+WINAVR)

电路简图:

网友:
奇怪,24M的晶振,硬件SPI,居然都会闪?

网友:
stb延长一点时间试试

楼主:
只是在LED的亮度变化时才会有个别(1-3个)的LED会有闪烁,而且不固定是哪一个,位置不连续。

楼主:
请问【3楼】 durgy :“std”时什么意思啊?

网友:
是stb,595的一个脚,我看你程序上有控制的
24m晶振已经算是超频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你可以做一个整体渐变的效果,看看还会不会闪烁?
还有就是12M的spi速度控制64个点,应该可以做到肉眼察觉不出来的渐变效果了,有闪烁是比较奇怪

网友:
才看了视频,还是不错的.

赞一个

网友:
无法不做记号!

网友:
我也踩上1脚。

网友:
我把LZ的程序改成了16级的,但最大亮度只有正常最大亮度的50%左右,那位大侠知道为什么呀,谢谢了!

网友(2009-03-24):
楼主,这个星期我也在玩595,之前我在显示字符的时候也有闪烁的想象,后来加入消隐就解决了!所说的消隐就是说当595要发送数据到输出端口之前要把位选置高(共阳)或者置低(共阴)!总的来说就是在发送数据之前禁止所有LED导通。

网友:
看了就兴奋

网友:
做个记号,有时间详细看看..谢谢!

网友:
xue xi xue xi

网友(2009-06-13):
什么东东?

网友:
在没有串口的芯片上做256级有困难啊。做100级还差不多。

网友:
如果要驱动400 个 LED 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一直想知道那种彩色的LED大屏墓是怎么实现的呢? 那么多点

网友(2009-07-25):
我现在也在学着编这个程序,借鉴一下

楼主:
colorwolf
翻译成“色_狼”对吧。
是考古的吧。

网友(2009-12-04):
钢协学习一下

网友:
256级? 强 我一个arm跑32级都会闪几颗点(程序没优化),闪也可能是电流波动的  图片转灰度数据是怎么实现的 ?

网友:
SPI在高速的写入595,实现多路的PWM效果

网友(2010-03-05):
今天拿我的128*32的双色屏做了下试验,芯片为M16 OC 24MHz, 编译器GCC 2010
256级灰度有点整体闪烁, 64级还可以,只是简单的扫描效果,还没加进去其他的东西,做灰度屏还是别拿单片机来做了,这活最好用FPGA之类的来干。

网友(2010-10-13):
没有原理图啊,有没有那位大哥解释下

网友(2011-12-15):
学习一下 ..刚好要用到。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