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10V直流电机驱动集成芯片

楼主(2008-06-04):
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一款H桥集成芯片,用于驱动110V直流电机,要求能调速和换向.谢谢!!!!!!
注:直流电机110V/40W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你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集成模块
不过可以自己用高压功率三极管搭建,这种高压小电流的驱动,三极管比MOS更合适一些

请参考下面的资料:转自EDN China技术论坛
http://bbs.ednchina.com/showtopic.aspx?id=8665

网友:
我有,桥式驱动的,QQ;873391317

网友A(2009-07-05):
33152,34150,td310都可以

网友(2013-03-01):
引用 网友A:
33152,34150,td310都可以

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可否发我一份啊,我要做一个,但是没做过这么大电压的,而且没找到合适的集成芯片,kl_upc@163.com

网友:
用高压MOS,我做过220VDC/250W的电机控制

网友:
好像有IR的半桥模块,IR3.。。。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152,34150,td310都可以

33152属于MOS驱动,楼主要的是直接驱动电机的功率H桥,高压的没见过。

网友:
我是用在跑步机上的功率不大。

楼主(2014-10-10):
08年的旧帖子翻出来晾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