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把电脑设置为双屏模式了,可是虽然有二个显卡,但是只有一个显示器,接口也不通用

楼主(2008-06-04):
问题是打开显示属性时他是显示在那个没有的屏上的,这个屏除了背景的图片以外什么也没有阿!

网友:
进安全模式,就可以改了,实在不行,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除

网友:
楼上的方法应该可行。。。

如不行去找找显卡的设置。。。

网友:
显示拆掉.只用一个显卡和一个显示器..

网友:
进安全模式 后再修改!

如果是845GV和板和MX200-400系列的那就很难搞!
最恶心这种花情况了@!

楼主:
安全模式改了,正常模式又回去了。
拔调一个显示正常了,插上去又有了,必须插上,因为这个多出来的是驱动LED大屏的。
看LED屏,显示的内容就在上面,可是是单色的阿,而且只有看到一小部分。靠,这个软件太牛了。干吗要设置这样一个功能阿。没有任何用处,只能添麻烦的。

网友:
自己不会用,本站好多人双屏双显的。

一个屏pdf,一个屏画电路;或
一个屏看碟,一个屏游戏。

有快捷键切换的。

也可以用鼠标在空屏上设置。

网友:
我现在是双屏单显,把本本的14宽屏给关了,太小,看着很累。还是19的爽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了就行~~

楼主:
驱动不能删除阿,因为大屏的显示是基本任务阿。
那大屏可是1W多装的阿
我咨询了厂家,没有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