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机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有附图)

楼主(2008-06-04):
电机通入12V直流电压可以旋转
用于推杆驱动的
标签上面内容为:

Johnson
3H1353

引出为两根线,可以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图中下面有半椭圆缺口)

楼主:
顶一下,有人用过吗?

网友:
就是一般得直流有刷电机吧?

楼主:
没有查到具体型号和资料
不知道该如何控制?
这种电机用在推杆驱动中,如何控制推动距离?通过霍尔传感器采集的转数吗?

网友:
霍尔传感器采集的转数不就可以吗?精度要求高点加个光电编码盘

楼主:
谢谢pcs3
这种的电机用于推杆应该不需要调速而直接控制电机的转停就可以了吧?

楼主:
这个电机的输出是一个齿轮,应该是减速了,根据标的应该减速比是498:1
上面没有标电机的转速是多少,也找不到相关资料,郁闷~~~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用在跑步机上做扬升用(推杆),Jonson是上海乔山,专业做健身器材的。直流电机他们自己生产,这个应该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吧。猜猜,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这个是用在一些开窗器类似的推杆上的,可以几个同步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