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多个组件的相同赋值问题

楼主(2008-06-04):
如下面一段程序,当更多组件时有没有什么简便方法?
Image1->Picture = NULL;
  Image2->Picture = NULL;
  Image3->Picture = NULL;
  Image4->Picture = NULL;
  Image5->Picture = NULL;
  Image6->Picture = NULL;
  Image7->Picture = NULL;
  Image8->Picture = NULL;
  Image9->Picture = NULL;
  Image10->Picture = NULL;
  Image11->Picture = NULL;
  Image12->Picture = NULL;
  Image13->Picture = NULL;
  Image14->Picture = NULL;
  Image15->Picture = NULL;

网友:
imageXX为同一类变量时,不如定义为数组,这样用循环操作就能完成了

楼主:
谢谢回答,

我用了个笨办法,定义了一个数组指针,在初始时指向每一个image,使用image控件时直接调用指针.

才开始学习,很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