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BM T40 不能用ICD2仿真,但是可以烧写希望哪位大侠解决一下啊!

楼主(2008-06-04):
一直提醒说改为更高速的USB口,可是已经是U2。0的哦!郁闷中啊,用PIC MATE2004仿真也是一样啊,

网友:
换根USB线试试呢。
我今天通过延长线往笔记本上插个读卡器,用的移动硬盘上的USB线读出来就是USB2.0的,用了原来一根很旧的线读出来就不行,还没整明白呢:(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熔丝位设置有问题?有些芯片貌似要自己选仿真脚的

楼主:
换根USB线试试呢。
我今天通过延长线往笔记本上插个读卡器,用的移动硬盘上的USB线读出来就是USB2.0的,用了原来一根很旧的线读出来就不行,还没整明白呢:(

这个USB线在其他BB上都没问题的,我也试过了,不过T40的BB有可能输出点压太低了到是可以怀疑以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继续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