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楼上--5楼--给电动车电瓶充电,绿灯永远不亮,在楼下,充一晚上,绿灯

楼主(2008-06-04):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楼上--5楼--给电动车电瓶充电,绿灯永远不亮,在楼下,充一晚上,绿灯能亮。

原配充电器,绿灯亮表示充满。

在楼上充电后,骑的时间好像更长(充电时间更长,因为一直绿灯也不亮),电平发热。

网友:
你延长了220V交流还是48V直流?如果是直流那应该是线损压降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延长了直流,延长交流不会有问题,我住6楼;

楼主:
延长的是交流

网友:
实在不明白充电还延长什么....1楼到5楼拉线???

楼主:
5楼充电绿灯不亮,红灯亮,1楼充电一定时间后绿灯能亮。 (原文件名:5-1.jpg)

网友:
怎么不拖220下来啊,220 肯定可以

网友:
夏天环境温度高,电瓶会出现充电热失控现象.会对电瓶造成损害的.

楼主:
看图,
就是拉的220下来。
我拉直流有什么用?没有人这么干吧。

楼主:
【7楼】 goldrained
确实在楼上摸过,电瓶有点热。在楼下没注意摸过,以后注意摸摸。

网友:
普通的充电器对环境温度高充电热失控补偿不够或没有,要是能在成本增加不大的情况下,用单片机设计一个带温度补偿,高压短脉冲去硫化的充电器就好啦,那样电瓶的寿命会大大延长,也促进环保.不知那位大侠有空做个.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list.jsp?bbs_id=1026

网友:
呵呵,电瓶有恐高症

网友:
又是一把电动车抗五楼的主! 累吧! 哈哈!

网友:
可能楼上和楼下的电源不是同一相.

网友:
你是现在充的,可能是楼上与楼下的环境温度不一样,温度高电池自身漏电流大,充电器不会转为浮充,对电池伤害较大。

网友:
测一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网友:
7楼,10楼的朋友正解!

估计是5楼的房间温度高于底楼,这样同样的充电条件温度高的5楼电瓶电压要< 底楼,充电器是以电压检测充电是否完成的,所以5楼的电压低,一直显示充不满,底楼的一夜之后就满了,温度低啊,而且晚上温度低的时候电压达到最高值。

注意放置热失控,最好的土办法:

1)给你的电瓶加蒸馏水,每格都要加,但不要太多,以免硫酸外溢,可以有效防止热失控。
2)在夏天给电瓶充电时,在直流端串连一个电流足够的二极管。

温度补偿之类的比较复杂,不适合业余改装。

网友:
我这里6楼及以上楼层(最高8层)都是延长直流的。用得没有问题。

网友:
早晚一柱香,不出一月就好了。

网友:
和温度有关,5楼温度高,1楼温度低.
解决的办法,可以加水.还可以把充电器的输出电压降1到2V就可以了

楼主(2008-07-10):
问过修电平车的了,加水很危险,容易爆炸,他邻居的电平车就因为加水爆炸了,硫酸流出来。

网友:
加水说起来简单,其实大有学问,什么时候加?加多少?加了以后过多长时间充电?加什么水?都是有讲究的。

很多事情都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对于懂的人,加水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对不懂的人,唉,加水等于.............

不过加水爆炸纯属骗人,最多是加水后充电,内部气泡导致酸液溢出,腐蚀掉一些电缆,金属,和爆炸八杆子打不着,如果真的爆炸也是由于有人在充电现场抽烟或有明火操作导致,这和加水无关,铅酸蓄电池充电时,附近时禁止这些操作的,这是属于基本操作规程。

网友(2008-12-08):
这事很奇怪,多试几次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楼上和楼下的区别在于两个地方的风水不一样.所以充电结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2009-09-09):
不会是江浙18块钱的充电吧!!!!!!!

网友(2010-03-05):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对铅酸电池很有研究的
我感觉温度原因影响充电器的判断,可以分别在1楼和5楼充电一个晚上,测量电瓶上的电压。

网友:
同时测量1楼和5楼的环境温度,做一个比较,很容易找到答案

网友(2010-04-22):
我的电瓶车电瓶液是冬天充的时间短,温度高的夏天,就充的时间长,同样骑的里程也远
个人感觉除了温度不同外和大气压强还有没有关系?五楼和一楼应该不大一样吧?五楼可能相应低些而大气压强低使内部电解液位上升从而相当于容量的增加?

网友(2010-12-28):
温度高为什么冲的慢,谁能从原理上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2011-08-05):
红灯与绿灯的转换与最终充电电流大小有关,当充电电流没达到灯转换的充电电流时,就不会变绿灯。因此有可能是充电器与电瓶的插孔有问题。区分此问题可以通过几次楼上楼下充电,是否每次都是同种结果,还是不确定,若是不确定则表面插孔有问题。

网友(2012-11-04):
我的理解是:楼主在5楼充电只是把电池搬到5楼了。在1楼充电是对全车充电,电路上有其他设备(电容)把电压抬高了。楼主你可以试试在5楼冲5个小时后,只把电池的接头拔掉再连上看看绿灯是否亮。其实还是你的电池缺水了。同一时期充电的时间和温度没太大的关系。

网友(2015-02-06):
看着挺热门的,我认为夏天温度高,电池里面的化学物质活性高,自然充电多,放电也多,容量正常。

冬天温度低,电池活性自然低,充电无法全部激活电池,自然充电快,充电少,放电也少,不记得谁有说过,容量大概降一度降一个%。

网友:
那楼主楼上跟楼下的温度到底差了多少?

网友:
5的电压比一楼低,然后充得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