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脑配置值多少钱(ibmt43p)?

楼主(2008-06-05):
大家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t43p

蓝牙/高分辨率屏幕

CPU处理器:Intel Pentium-M Dothan  2.13GHz

内存:1G

硬盘:80G

显示屏:14.1"(1400*1050)

TFT 光驱:DVD刻录机

尺寸:长31.1cm x宽25.5cm x高2.66cm

重量:2.2Kg

预装操作系统:Windows XP pro

简介:芯片组:Intel 915PM 系统主频:533 MHz 二级缓存:2M

图形显示卡:独立显卡 (128MB ATI FireGL V3200 )

接口:并口,2*USB(USB 2.0),1* RJ-11,1* RJ-45,1* VGA,红外端口,音频(耳机,麦克风),键盘灯,S-Video输出,AC电源接入口.

网络设备:兼容V.92 56K Modem,千兆网卡,802.11BG三频无线网卡。

插槽:1 Type I/II and 1 ExpressCard/54 红外接口:IrDA1.1 (最大传输速率. 4Mbps )

键盘和输入设备:带有掌托的人体工程学键盘(85按键,18.5mm垂直按键高度、18.2mm水平按键宽度,2.5mm按键冲程),UltraNav双鼠标,Internet滚动条。

电源输入:AC100-240V,输出C16V 4.5A 电池:1.5小时

楼主:
我们这要5500,贵不贵?

楼主:
注意内存是ddr2    主板是915pm

网友:
不太清楚,我买了个HP的NC6000,3500元,有串,并口,14.1"(1400*1050) ,硬盘是新换的120G,光驱是新换的COMBO,.

网友:
我家隔壁的隔壁专门卖二手的 IBM笔记本的,只上过他的论坛,还没去过他家看机子。。再等等,呵呵,等时机差不多的时候再出手。

这是其中的一款T42P,以下为他的广告词
-----------------------------------------------------------
到货罕见T42P,全面超越T43,完全达到T43P的水平,超高性价比。

95新高配T42P,14.1寸:迅驰二 2.0G/1G内存/80G /COMBO/专业独立图形显卡:ATI Mobility FIREGL T2 128M/14寸高分屏(1400*1050)/原装蓝牙无线/原装英文键盘

六月特价:4599(送精美红点内包,标配IBM红点手提包,光电鼠,屏幕清洁套装等)

网友:
还有一台 T41P的:

T41P顶配:

PM 一代1.7G/512M/60G/COMBO/无线/1400*1050高分屏/带蓝牙/带无线/128M ATI FIREGL T2独立专业图形显卡

相对T43而言,我个人认为,T41P尤其适合对3D要求很高的图形工作者,或者比较追求3D游戏的玩家。应该说日常处理中,T43速度会胜出,但在真正考验机器强悍能力的3D方面,无疑,T41P将会是赢家。

特价:3999(升级到1G,完美3D,只加150,升级全新120G,只加150)

网友:
他这里的价格,我和网上其他地方对比了下,相对高一点点。

不过他提供很好的售后服务,这是比较重要的。

下面是他的一些保修条例,很不错,信誉还可以,看他也卖了很多机子了,好几年了。

--------------------
买二手机怕什么?

怕坏!!!

不用担心,一切交给我们!!!!!

从去年开业到现在,阿镭本本一直为之努力的,就是打造福建最具诚信的二手笔记本品牌,让您明明白白消费二手本,并享受全新本的服务.两年来,从厦门到全国,已经有众多的客户在使用我们的二手本并享受着服务.

现服务再次升级,郑重承诺:我们售出的机器不会坏(废弃),坏了我们赔您一台(保证修好).详细承诺见下:

所有机器皆7天任何硬件问题包退包换,主板一月免费保修.半年内任何问题累计最高600包修(硬盘也是7天内,可以购机时换全新硬盘规避风险)

涉及到高维修费用的主板及屏幕问题(送修费用皆我们承担,以下为实际成本维修费用):

1,普通常规问题:100-150(市场价:250-400)
2,较严重的问题:200-350(市场价:500-600)
3,主板彻底烧毁或屏幕需更换(不包括人为摔裂),封顶维修 600(市场价绝不低于800)

也就是说,买二手本再也不用担心花钱打水漂了,我们保证售出机子的使用性,经久耐用,质量不打折.主板过保后半年内机器出任何问题,我们都会贴本帮您维修,风险共担.包修好.(售出时间太长的,因人为原因,老化问题等不容易判断,故售出半年后的机子可能维修价格会略高)半年内,累计维修费用最高不超过600,包修好,彻底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现货说明实力,服务体现价值,,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
现货说明实力,服务体现价值,,态度决定一切

精典。

网友:
回【8楼】 cocalli  ,他的意思是说 T41P 的肯定要 强过 T43 ,这是肯定的,特别是T41P的显卡比较好,而T43只是相对主频比较高。当然如果有T43P那就另当别论了。

后缀有 P 的就是高分屏、好显卡。

所以T41P 在 3D性能上要比 T43 强。

网友:
现货说明实力,服务体现价值,,态度决定一切
的确很好,
benladn911 AVR猎手在帮隔壁做广告呢,哈哈,相信是个好卖家。

买笔记本也不一定要限制于屏幕分辨率多少,显示效果好就行了,特殊显示的就不说了,联想 惠普 神州 华硕的4000-5000价位的机子CPU,内存,硬盘普遍是双核1.8-2G,1G内存,80-120G硬盘,性能是不错的,WXGA1280*800的分辨率,具体型号上网找找,

网友:
呵呵,帮隔壁做广告倒没有。还没去过他家。不过从他论坛里的经营情况来看,信誉应该是比较好的。他的机器一般成色都比较好。所以价格比外面的贵一点 。

电脑城的那些奸商我是不想去光顾的了。

买二手笔记本还是推荐到自己的本地购买,可以当场挑选,以后有什么问题也比较好解决。网购的还是不太保险。

楼主:
关键我认为t43p是ddr2内存,而且支持双通道,再有915的板子很难得

网友:
【13楼】 mcuhost 波波

关键我认为t43p是ddr2内存,而且支持双通道,再有915的板子很难得

====================================================================

买东西最重要的是好用,不必局限于某个细节吧?

楼主:
to 14楼
“买东西最重要的是好用,不必局限于某个细节吧?”

    细节你都不知道能好用吗?如果不看清楚,你永远会被卖家牵着鼻子走的。再说现在电脑硬件更新速度这么快
不看看细节,你被别人卖了,还帮他数钱呢。

网友:
带p的都是专业显卡  做工很好    配合专业驱动  作图是普通显卡不能比的

抛开价格的因素  t43p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