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关于电力载波的

楼主(2008-06-05):
我想作个产品,通过低压线电力载波来实现控制电器设备的电源开关,距离近,在同一楼里面.想征求一个各位专家的意见,多谢

网友:
可行,但是时间延迟已经可靠性要好好设计.

网友:
电力线载波容易受到干扰,信噪比比较低,但是对于这个应用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网友:
呵呵,看环境了。不好实现,负载太复杂了。有几个斩波的设备就废了

网友:
大家空调啥的都开起来的话,估计就废了!

楼主:
空调对它的干扰没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主要控制的设备不是家用电器,是计算机之类的

网友:
当然有办法……硬件上优化载波波形、适当降低通信速率,软件上加入足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算法,应对空调的干扰其实是区区小事……

电力载波真正的问题在于

你怎么保证你的电路能够在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下,长时间稳定运转而不出现严重的故障……别的不说,一旦电容或电阻品质不好就很容易在几年之后因为器件老化失效导致频繁的跳闸甚至失火,到时候,你罪过可就大了……

其实认真想想,连国外用110V市电且市电品质远远超过国内的地方,都很难大范围应用电力线载波技术,更何况国内这种220V市电又品质明显不足的应用环境……

网友:
同意猫的话,电力线载波在老外那里很纯洁的环境都做得一般般
更加别提在国内普遍电网很脏的环境下了

楼主:
watercat :有这样严重吗?我只是传送控制信号,对这方面我懂的太少.谢谢了

网友:
电压低用电设备电流需求就大,国外110V的电网才叫有够烂。一到夏天,隔壁开个什么吸尘器、电视什么的家伙我家的灯就要闪一下,结果我平均2~3个月就要给灯换一个灯泡。以前看了一个国际标准的文件,说最经济标准市电电压应该是220V/60Hz。

一般能在国外电网生存的电力载波芯片在国内电网也可以生存,不过电阻电容可是有寿命的,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例子说,在国内,高耐压、高容量、高品质电容,是非常非常非常多假货的,可能你设计的时候规定用600V耐压的,买到的就只有标称400V耐压的,而实际品质上,运气好的话很可能顶多350V,运气不好的话,就难说得很了……而这就意味着,只要你电源稍有不稳,就有可能电容击穿,好一点的是跳闸,坏一点的就直接起火了……

另外,你还必须要考虑到,绝大多数电解电容,都只有5000~10000小时的持续使用寿命,就算保证环境温度稳定,并且采用15000小时的长寿命电容,算它2倍的实际寿命,30000小时,也不过三年半的持续使用寿命罢了,这在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你必须采用比你原定容量高数倍的器件用以应对未来的问题,相应的,其它元件也必须随之变动,体积、价格方面,都很难确定

相比之下,国外因为大量采用110V市电,光这一条就会让事情变得简单很多

当然,还是那句话,电力线载波并不是做不来,而是说你必须把绝大多数的精力用在长期运转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上,毕竟直接走市电的设备,一点点思虑不周都是危险的……

网友:
不知watercat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真是无所不知……太羡慕了

网友:
估计是 设计方案提供商 *_*!

言论几乎没错过。有一点点‘霸气’而已。

崇拜中。

网友:
这玩意玩就行了! 真要用起来,不说你怎么抗别人的干扰,你自己对别人的干扰怎么办?
不然为什么电力局还要在高压线上布光纤?
以下是我刚玩示波器的时候的市电波形!

网友:
你用电力载波做智能家居控制?还是抄表?我都做过,实现功能没问题,做成产品那就不行了。当初我们做的智能家居控制器,不愁卖不出去,可是后来我们自己都不敢卖了。用着用着就炸,冒烟,更恐怖的是坏就坏了,还不断电,也就是说220V一直通着!这样的东西还敢卖吗!出个大问题,赔的连老本都没了。

网友:
AM收音机现在不能收音了就是这些个玩意害的!

网友:
这个东西市场很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敢保证做出来的东西100%好用。

网友:
从我来说,只敢保证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哪怕坏了也不会持续带电……

但是,坏与不坏、以及什么时候坏,就完全不在我的控制之列了……看看那个彪悍的假电解图样就知道了,很多时候,在国内做开发不是光凭设计者一个人的技术水平就能确定一切的……甚至,直接地说,以国内的现状来说,设计者能决定的只是广告(甚至还不是说明书)中标榜的产品性能,以及产品实际品质中最微不足道的那一点东西罢了……

网友:
想起来了几年前我在做研究时有名的照明公司SYLVANIA就有电力载波的照明控制系统,不过今天再找那个产品线就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质量出问题....

网友:
电力线载波这东西,是条大鱼,但也绝对是长满了细刺的大鱼……国外的许多大小公司20多年前就开始搞这玩意,真的假的也出过不少货色了,可如今除了欧盟几个国家的几个小镇子,又有多少地方真把这东西用上了……而且我很怀疑,就连那几个小镇子也未必还在用这东西,只是因为消息渠道不畅,现状不明罢了……

而且,中国的220V市电,也是天生要跟电力线载波过不去的……

恐怕要等基础元件相关的产业都提上一个台阶了,这玩意才能真正起到预期的作用吧……不过恐怕那时候民宅的用电情况也就更复杂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网友:
我这做200米控制距离的井下用载波控制器,做了几十年了,很古老的产品。正在改进中,用单片机来生成控制信号。在660和1140电力线上传送。

网友:
【24楼】 xiaowei0588
        我这做200米控制距离的井下用载波控制器,做了几十年了,很古老的产品。正在改进中,用单片机来生成控制信号。在660和1140电力线上传送。
===================
【供电线路载波】和【市电线路载波】,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楼主:
我以前的公司做过另外铺线来控制电源的开关,几年下来稳定性还可以,我觉得虽然实现方式不一样,但都是控制电源的开关的,
元器件上的性能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我觉得你用无线方案可能会更好些……

楼主:
无线的路,会出现盲点,或者信号屏蔽阴隔的情况,接收不到信号

网友:
用110V电压的也就是美国日本,俄,法,德和其他欧洲等都是220V,英国240V

网友(2009-11-09):
感觉上可行。这个不要求速率很高,FSK调制就足够了。  2ASK也可以试试。

网友(2013-04-25):
太依赖电力环境了

网友:
专供变可以试试,专供变电压普遍较大

网友:
电力线载波,在同一层楼或者同一间屋子里头可能还靠谱,但很难说大家都接什么设备上去。。。

网友:
超窄带通信可能好些。5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