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的过流保护

楼主(2008-06-05):
最近想在电调上加一个过流保护的功能,一开始用0.56欧的检测电阻,程序设置在电流2A时复位,效果还可以。
后来看了几个商品电调的板子,说明书上写的多少多少A的电流保护,但硬件上没看到检测电阻之类的东西,如果是直接检测FET内阻的话,由于FET内阻波动很大,应该也不容易精确控制吧。
是否还有其他检测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调过流检测一般是针对堵转等异常情况出现的大电流
比较小的无刷电调都有数十安培以上
不要用检测电阻,在PCB地线上布一段较长的导线
相对电源输入段就可产生mV级别的电压,AD采样之即可
比如铜箔电阻10毫欧,电调输入电流10-30安培,电压就有100-300毫伏
不要想精确采样到mA,这个对无刷电调没有很大意义
下图是我DIY的无刷电调,右下角的曲里拐弯的铜箔就是采样电流用
铜箔电阻大小取决于铜箔宽度、厚度、形状,需要做实验

楼主:
谢谢一楼的指点。还有个问题,我上次做的板子是0.3mm的板厚,厂家说这么薄只能镀金,喷锡做不了。如果镀金的话会不会导致导线电阻太小无法检测呢?用mega8,10位精度AD,2.56V基准,最小检测2.5mv。我做的电调功率很小,单节锂电,电流3A。假设设置3A过流,这样检测用的导线电阻必须大于2.5mv/3A=0.83毫欧。如何控制导线长度以满足要求还不好办,电阻大了倒是没问题,就怕小了。

网友:
也可以用电流镜来做,不过多一个管子。一般用铜箔来做就行了,不用要求那么高

楼主:
请问【3楼】 vivalite

电流镜是什么东东,怎么用?

网友:
电流镜就是并联一个小一些的同型MOS管,但接地的地方加一只50欧以上的电阻,在这个取样电阻上取分压。留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和流过主MOS管的电流成正比;很多带电流传感的MOS管里面就是这个结构的。

实际要求不高的话还可在下桥的漏极取分压,用MOS管当取样电阻。当然前提是MOS需完全导通,但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单片机给出开通信号后延迟几个微秒就行了。(具体延迟几个微秒用示波器实测而定)

网友:
【2楼】 zht9961020

0.3毫米?这么薄,楼主是不是做微型电调啊?
镀金板电阻没试过,不知道,电流只有3A,一个简单的办法:
找块没腐蚀的覆铜(金)板,用刻刀在上面刻出2mm宽的均匀带状铜条
用欧姆档小数点4位的万用表测电阻,测到你要的毫欧数,看看需要多少长度?
实际布PCB板时就有数了,为了省地方一般布成S型

楼主:
并联mos管在我这不好办,因为板子尺寸有限制,没那么多空间了。
用mos管当取样电阻,我认为是可行的,但问题是mos管电阻是变化的,跟温度,VGS等都有关系,这个不好解决啊

楼主:
【6楼】 feng_matrix

我是参照一个德国的微型电调做的。你说的办法挺好的,可以试试。再不行直接剪一段锰铜丝当检测电阻焊上得了。
不知道商品电调用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
MOS的电阻确实随温度、电流变化,但变化量加起来只有二成左右,而且是正温度系数、正电流系数,只可能在工作环境、电流恶劣时造成限流点小幅降低,不会带来IGBT那种二次击穿的效应。

对MOS电阻影响最大的是VGS电压,只要你能保证VGS稳定在10V以上MOS的电阻连1%的波动都没有,这时再采样就准确了。

楼主:
VGS我保证不了稳定,因为我用的是一节锂电池,电压3~4.2v,也就是VGS:3~4.2v。电压随着电池使用降低。
如果不考虑温度和电流的影响,只关系到VGS的话,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只要在程序里加上mos管电阻与VGS的对应关系就行了。
而且这样不用增加硬件电路。

网友:
请教一问题:哪AD的Vref的GND应该接在蛇线的末端-电源的负极, 对吗?否则这段蛇线的分压会否测不出来呢?

网友:
你说的对,MOS电阻和VGS对应关系参数里都给了,在MCU里运算一下就能算出大致电流,不用增加硬件电路。

网友:
to : 【11楼】 cnjyn1

其实都是地线,但不同位置相对电源输入点有不同的电势差
看你地线布的水平了,这个得靠手工画,软件自动布的地线不会很理想的

网友:
【8楼】 zht9961020

航模上用得商品无刷电调,考虑到成本问题及电流大小,估计用铜箔法较多吧
实际情况不知道,可以问问坛子里有没有公司做电调的

网友:
这个帖子好

网友:
不用担心镀金后电阻太小,金的电阻率比铜大。

楼主:
长度1(米)、截面积a (米2)的均匀物质的电阻为:R=ρl/a(Ω),式中,ρ是物质的电阻率*,单位:欧姆米(Ω. m)。
纯金属铜在20℃的电阻率为:1.7376X10^ -8 W·m(欧·米) ,若PCB铜厚为50um,则长度1mm,线宽1mm的走线电阻为:
R=1.7376x(10^-8)x(10^-3)/(50x10^-9)=0.34752毫欧。所以用来检测的走线长度>2.4mm就能满足AD的分辨率。

网友:
金的电阻率比铜高

几种金属电阻率 (原文件名:金属电阻率.jpg)

网友(2009-01-04):
那如何提高过流保护的值?我现在的电调是限制5A的输出,我想增加到15A,具体如何做呢?

楼主:
【19楼】 hhnsyf

你现在的过流保护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使用feng_matrix的"第二版无刷电调源代码",对模拟比较器中断函数做了些修改,可以通过检测流过FET的电流来判断过流。

SIGNAL(SIG_COMPARATOR)

{

unsigned char sense = 0;

do

{

 if(SENSE_H) sense = 1; else sense = 0;

 switch(Phase)

  {

   case 0:

           STEUER_A_H;

           if(sense)

            {

              STEUER_C_L;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0x02);

              SENSE_FALLING_INT;

              SENSE_B;

              Phase++;

                          PhaseFG=8;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B_L;PhaseFG=Phase;

             }

          break;

   case 1:

               STEUER_C_L;

           if(!sense)

            {

              STEUER_B_H;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0x02);

              SENSE_A;

              SENSE_RISING_INT;

              Phase++;

                          PhaseFG=8;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A_H;PhaseFG=Phase;

             }

          break;

   case 2:

           STEUER_B_H;

           if(sense)

            {

                         STEUER_A_L;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0x00);

              SENSE_C;

              SENSE_FALLING_INT;

              Phase++;

                          PhaseFG=8;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C_L;PhaseFG=Phase;

             }

          break;

   case 3:

               STEUER_A_L;

           if(!sense)

            {

                         STEUER_C_H;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0x00);

              SENSE_B;

              SENSE_RISING_INT;

              Phase++;

                          PhaseFG=8;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B_H;PhaseFG=Phase;

             }

          break;

   case 4:

               STEUER_C_H;

           if(sense)

            {

                         STEUER_B_L;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0x01);

              SENSE_A;

              SENSE_FALLING_INT;

              Phase++;

                          PhaseFG=8;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A_L;PhaseFG=Phase;

             }

          break;

   case 5:

                 STEUER_B_L;

           if(!sense)

            {

                         STEUER_A_H;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0x01);

              SENSE_C;

              SENSE_RISING_INT;

              Phase = 0;

                          PhaseFG=8;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C_H;PhaseFG=Phase;

             }

          break;

  }

  //send_data1(0xcc);

}

 while((SENSE_L && sense) || (SENSE_H && !sense));

 ZeitZumAdWandeln = 0;

}

//--------------------------------------------------

void AdConvert(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sense;

  sense = ADMUX;   // Sense-Kanal merken

  //ADMUX  =  0x06;  // Kanal 6

  ADMUX  =  channel| IntRef;  //Öض¨Òåµ½channel¿Ú

  SFIOR  =  0x00;  // Analog Comperator aus

  ADCSRA =  0xD3;  // Converter ein, single

  ADCSRA |= 0x10;  // Ready löschen

  //ADMUX  =  0x06;  // Kanal 6

  ADMUX  =  channel| IntRef;  //Öض¨Òåµ½channel¿Ú

  ADCSRA |= 0x40;  // Start

  while (((ADCSRA & 0x10) == 0));

  ADMUX = sense;   // zurück auf den Sense-Kanal

  i = ADCW ;

 // if(i> 200) i = 200;

  Strom =( i+Strom*7)/8;

  ADCSRA = 0x00;

  SFIOR = 0x08;  // Analog Comperator ein

}

网友:
程序我不是很懂,现在的电调是检测蛇形覆铜板的压降来限流的,我也试过并联一段导线,可是效果不明显

楼主:
【23楼】 hhnsyf

你的方式需要AD采样蛇形走线的压降,然后与程序中的设定的最大电流比较,超过即为过流。最好是修改程序,把设定的最大电流值增大。

本贴被 zht996102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5,11: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