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5.0接单片机后输出电压变化,何故?

楼主(2008-06-05):
如图,输入12v,单独测电源输出,得到5v电压,0.04A电流(太大,正常0.01A),接单片机后vcc变成6.8V,只有一块板子如此,不是原理问题,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2575换过,依然如此,请教高手:何故?

网友:
……只有一块板子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4号线或者104的那个电容问题了……

楼主:
104被我下了,换掉,依然如故,1000u也换过,还是不行,头大啊

楼主:
104被我下了,换掉,依然如故,1000u也换过,还是不行,头大啊,附上内部电路,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万用表准不哦?

楼主:
同一块万用表,5.2v到6.8v应该不会量错吧

楼主:
嘛都没接,0.04A的电流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如果【只是一块板有问题】,请查查4号线(就是FeedBack线)的线阻,是否铜箔有受损、脱离、或腐蚀不当等等

网友:
换一下D1二极管试试。

楼主:
问题搞定,我把电感短接,竟然ok

网友:
如果不是芯片问题,可能是电感内阻太大,造成反馈电压变化了。

网友(2009-03-29):
哦   看来电感很关键啊

网友:
恩,又学到点点知识!!!!!!!!!!!!!!!!!!

网友:
电感很关键,我们曾有一批板子出现类似问题,最后发现是电感质量不行,值的误差太大

网友(2009-12-14):
之前有出货是用短接的后来退回来一些 2575无法起振

网友:
空载的电流这麽大,电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