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k红外发射接收对管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6-05):
接收的管子能不能工作在3.3V呢?下面两个表怎么说的不一样?

下面的波形是不是说接收管检测到红外信号的时候就输出低,没信号的时候就一直输出高?

发射管是不是这样工作的:要发送时间长度为t的“0”,就让发射管以38K的频率闪烁t时间;发送“1”时就关闭发射管?
发射管闪烁时的占空比有要求吗?

楼主:
不清楚红外通信协议是怎样的,比如怎样用38KHz的载波去调制待发送信号。
如果发送端只工作在两种情况:发送300波特率的“0”、“1”间隔信号;不发送任何信号
是不是可以不用管调制,只要在发送0的时候让红外发射管以38K的频率闪烁(1/300)s就行了?

楼主:
555……
怎么没人回我,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
怎样用38KHz的载波去调制待发送信号。
1:当无发送时接收端=上拉5V=5V占定为高
2.当你发送时却频率38khz时。你发多长的时间(如2us=接收端有2US的低电平保持),若你想得到300bps/=1/300bps=3.33ms(1个位)
你只要让38khz的频工作3.33ms,然后停了。这时接收端上跳H.(你停多久没发送38khz)这个h就保持多久时间?若两个位,你就停6.66ms.
3.38khz对于红外的发送,最好不采用50%.你可采用1/3,1/5;(1高/;;3,5为低。)

网友:
楼上叫天比,一个可以让牛B让路的名字

网友:
"可以让牛B让路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