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转来的电动自行车解决方案+原理图+PCB+程序源码

楼主(2008-06-05):
Winbond电动自行车方案

一、        简介
W79E8xx 系列是优化8051内核MCU,采用特殊的工艺进行专业的处理,使芯片具有很强的抗干扰特性、很好的温度特性,同时具有良好的易用特性。适用于电动自行控制器,并且在几大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生产基地已经行业内部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已经建立起坚实的客户基础。W79E8xx有良好的易用性,Winbond 协助客户在3个月的时间完成第一个方案设计,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小PP 到100K 订单的飞跃,这充分反映了Winbond MCU在该领域的优势。 Winbond MCU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设计方案以其良好的适用性、稳定性,电路简单、性价比等特点和Winbond品牌优势正在成为电动自行车控制器领域中的后起之秀。

二、        Winbond MCU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设计方案特性
a)        启动和正常行驶超静音控制
启动和正常行驶超静音控制是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电流控制的核心部分,Winbond采取特殊的算法进行处理,达到最佳静音效果。
b)        智能电流控制
1.        240 W(适用于轻便电动自行车)
10 ± 0.5A
2.        350 W(适用于一般电动自行车)
15 ± 0.5A
3.        800 W(适用于电动摩托车、三轮车)
22 ± 1A
c)        智能欠压电池保护控制
据调查,电池是整车厂被投诉最多的部件,也是电动自行车最容易出故障的一个部件。Winbond 电动自行车控制采用电压限流联动控制策略,根据电池的特性曲线特征,在程序中实现电压限流完整曲线的过程控制,这样欠压保护功能在保护电池的同时有很好的报警、提示效果并可以保证骑行舒适度,完全避免一般的采取电压回差办法引起的骑行颠簸现象。电池保护截至电压:48V 电池 为 42± 0.5V;36V 电池31.5± 0.5V。
d)        智能1:1助力控制
根据人的骑行习惯特点,采取智能1:1控制策略,使骑行省力省电舒适。
e)        巡航定速控制
当用户用转把控制速度的骑行过程中,在保持转把当前位置不变5~6S,系统进入定速模式。在转把二次回零或刹车时退出该状态。
f)        限速控制
该控制器方案采取的是速度电流双闭环模糊控制,可以采取限制PWM 占空比方式和限制绝对速度两种方式实现限速。限制绝对速度的限速方式在限制速度的同时保证电动自行车的爬坡能力。
g)        智能EABS 反充电和滑行反充电模式控制
刹车时根据速度和电流计算出从占空比15%~55%的变化EABS 波形,再配合机械刹车,使整车安全舒适,光滑的地面上也不至于在出现危险情况。滑行反充电一般做法把转把丢下后,马上反充电,这样不仅不能反充电反而浪费电能,Winbond 控制器方案根据时间、速度、电流参数计算出从占空比5%~35%的变化反充电波形。

h)        堵转保护功能:
自动判断电机在过流时是处于完全堵转状态还是在运行状态或电机短路状态,如过流时是处于运行状态,控制器将限流值设定在固定值,以保持整车的驱动能力;如电机处于纯堵转状态,则控制器5秒后将限流值控制在5A以下,起到保护电机和电池,节省电能;如电机处于短路状态,控制器则使输出电流控制在1A以下,以确保控制器及电池的安全。
i)        过流保护功能
W79E82x 有brake 功能,可以在出现使紧急情况时,先停止PWM 输出,在进入中断程序处理。在出现紧急故障时(比如出现短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响应,不至于故障进一步扩大。

三、        Winbond 电动自行车方案的优势
Winbond 电动自行车方案的包含良好的MCU抗干扰和温度特性、比较完备的MCU功能、优秀的控制策略的选择和独到的程序设计,体贴的技术支持和服务等综合表现的提高,充分得到客户的认可。具体描述如下几点:
a)        抗干扰特性,耐高温特性和良好的易用特性的MCU;
b)        Winbond 电动自行车方案具有高度的实用性、适应性、安全性、舒适性;
c)        软件上智能电流转速双闭环控制策略,以人为本的控制理念;
d)        良好的技术支持,实时的技术服务,成熟的技术支持队伍;
e)        系统简洁,系统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之一;
f)        完善的产品体系,W79E82X和W79E83X 两个系列。

网友:
以前看到VCD机上有这个华邦芯片,不知那个型号和8051通用的了,修VCD时常用8051替换,呵呵,

网友:
看过他们的这个方案。
1.板子设计的有问题,W桥容易烧。
2.启动逻辑太简单,重载启动或者堵转启动容易烧。
3.静音逻辑有问题。

网友(2011-10-27):
参考参考。

网友:
正像4楼说的,这个电路保护功能不完善,容易烧件,另外对于抗干扰方面还用该增加写保护措施

网友(2012-11-13):
离产品还有一段路程吧

网友:
拿来做参考吧,LZ带的是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2014-04-22):
虽然距离成品还有距离,但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已经非常难得了!

网友:
真有需要,不过不会搞程序,有点头大